标准规格的高速钢麻花钻直径公差多少?

楼主(2010-09-20):
新的高速钢麻花钻直径公差多少?如直径50mm的。5 _$ I4 \6 h- [9 t! p
如果是正常水平磨得话,在45钢上打出孔的直径公差是多少?

网友:
用大直径的麻花钻钻孔的话,一般是用此钻头点个10 左右的坑,再用小直径的钻头打,最后在用大直径麻花钻的扩孔.这样不会出现喇叭口.

网友:
我来告诉你,每一棵钻头都有制造误差,就像我们做同一批次的产品,有的是上差,有的是中差,有的是下差,如果你的钻头是走中差,排除设备和刃磨的误差,那么你的钻头也一定是中差,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酌情解决,详情你可以查看工具制造的公差具体是多少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