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比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0-09-20):
有两种粉,分别叫做A和B,A料的烧结收缩比为1.167,B的收缩比为1.176,两种粉末按5:1.3混合后,其烧结收缩比是多大??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2010-11-22):
如果两种粉末不发生反应的话,应该就是(1.167*5+1.176*1.3)/6.3

网友(2011-04-21):
来看看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长春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切割片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四平鼓风机四平鼓风机厂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长春汽车租赁长春汽车租赁公司五味子提取物

网友(2012-05-02):
不互相反应的话,不就是加权平均吗?

网友:
两种粉末一般有些什么反应发生呢?

网友(2012-06-28):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理论计算,建议你做实验。一切实验结果为准。可能两种粉里有相互反应的东西。找个大点的圆形产品模具打出来测量生坯和烧结坯就好了啊!

网友(2015-07-29):
如果不发生化学反应的话,不就是加权平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