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3050立柱背后那个小锥形塑料油罐装的是润滑油吗?

楼主(2010-09-20):
大家好,中捷3050立柱背后那个小锥形塑料油罐装的是润滑油吗,怎么使用,谢谢了!

网友:
是润滑油没错,那个是自动润滑的,只要你向里面加好油就行了。它每夹紧松开一次自动上油一次。

网友:
我也一直想知道这个小油箱是怎么用的。
多谢“北京机床维修”的热情解答。

楼主:
多谢版主啊,我那个1600磨床的贴子也麻烦你去慰问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是的哪个贴子。贴个网址上来吧。

楼主:
我就直接说吧,我刚买了台二手一米六的平面磨,西安三机的,现要请师傅来整修,想问问版主,主要是整哪些方面,重点是哪里,感激不尽!

网友:
你买平磨主要是磨板嘛,所以要的是几何精度,也就是说磨出来的一块板,在各个角点测出来的尺寸要求一致。这时看你的要求到底高不高了。如果不高,那就现场磨一块,看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如果不能,那么床身导轨就要修整一下了。需要修整的地方有:机床床身导轨、立柱、横梁导轨,磨床主轴看是什么结构的,如果是前三后三的,别人没动过,也没抱过轴,加好油调一下就行了,如果是筒子的,那就那么用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磨头升降丝杠间隙要调一下,液压部分看看有没有大的故障,导轨是否能正常润滑,一定要让润滑油上来。平磨本身很简单,但这种机床的技术含量却不低。维修保养的时候最好找专业的师父。主轴油用床身上标注的油,如果没有,一般用通用的磨头主轴调合油,配比是百分之85比15。(航空白煤油/46#机械润滑油)

楼主:
万分感谢版主,以后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你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麻烦你把你那张脸 换一张好看的吧  看起来不雅

楼主:
谢谢,可是我不懂要怎么换脸啊

网友:
说的是谁呀?不是说我吧,我没那么难看吧!手机照的,脸照的有点长了。不过还不算太影响市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