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钻是什么材质的钻头呢?

楼主(2010-09-20):
钴钻是什么材质的钻头呢,是高速钢含钴,还是什么材质,有谁能说说他的好处和用途呢???

一把能加工16孔深110-120的钻头,需要多少钱???只要加工40CR

网友:
钴钻有两种,一种是表面镀钴另一种是材料中含钴。

网友:
就是含钴的高速钢,一般钴含量大于8%,韧性比一般的高速钢好,硬度比一般的高速钢强,切削速度大于高速钢。

网友:
做你说的那个材料用得着钴钻吗?就是普通的高速钢钻头就好了,钴钻主要是加工不锈钢,钛合金,高温合金等难加工料的,你说的那个材料太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普通钻头主要一点就是磨钻头的人,水平要高,现在操机的,就拿我们公司来说,磨头磨的好的几乎没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钻头要磨好的确不易,所以现在的技工的手上功夫不如以前的老一辈,

楼主:
就是啊,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安排工艺时,还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有些可以用数控一起来加工的,现在也只能不加工,拿去普通设备让老师傅加工好,在拿回来做。。。郁闷啊。。。

所以现在考虑,改进一些刀具,尽量减少对工人操作水平的要求。

网友:
我现在自己手工能磨很不错的自定心头钻顶,带有小导引头的也能磨,还能磨一些成型孔的钻头,这样胡孔加工就能保持极高同心度。

网友:
德国生产的美国Dewalt得伟电钻配的凸头钻。这就是一种高钴高速钢钻头,由于高钴的原因,钻头本身硬度比一般高速钢提高了几个洛氏硬度。并且也保持了更好的抗冲击性,所以这种钻头拍削槽明显的宽阔的多了,有利于排削意味着一次钻下去的深度就可以多些,钻深一些的孔很有利,并且保持孔壁的光洁度。其实很多钴钻都是顶角在135度的,这样的顶角会组合出一个巧妙的自定心头,让横刃消失。都知道,普通麻花钻的由于横刃的存在中心处是没有切削工作能力的,都是在挤刮,把金属挤刮顶变形后偏移到边上让主切削刃切削的。现在很多钻头已经在刻意消除横刃。其实群钻的一个优势就是降低横刃长度到原来的1/5到1/7。现在的135顶角钻头可以减得更短。所以不要看顶角加大势必会增加轴向顶力,由于轴心处有主动切削力,反而明显减少轴线推力,对于台钻手电钻来说,人手施加的压力明显会轻松很多。另外这就等于带有一个中心钻的钻尖,有很好的自定心力。现在德国公司生产的时候特意磨了一个凸头台阶,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中间是自定心很强的很短很壮的中心钻,边上是一种薄壁式的清洁孔壁的平肩钻头,当然这个平肩钻头势必会抵消掉省下来的轴线力,但是却获得了更均匀的进给控制力,自我干涉阻止进给过快而造成的卡钻,也利用平肩刃尖对孔壁镗削,所以这样的孔壁会大大提高光洁度。当然现在的难题时,这样的钻尖如果磨损了要人工手工磨削恢复到原来是很难的。虽然我已经磨得7-8成想象了,钻削效果也挺好,前提是要用清角的砂轮,但是国产金刚石碗性砂轮有些跳动很大,或者制造的时候本身不清角,我买的是150毫米30-40元一个的砂轮,真的很难用,再加上主轴本身有跳动,我的砂轮机是100元买的超市低档台式220V砂轮机,永康产的,都只能屈尊用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讲解,对我很有用。我也在考虑加工点孔的问题,我们加工中心点的孔,有时候很难看,所说这些只要点出孔位的孔,没有多大的相对位置要求,但是有时候点的不好,就会给钻床加工造成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