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75材料的硬度为多少

楼主(2010-09-21):
各位高工:请问Q275材料的硬度一般硬度为多少??那个标准可以查到?谢谢!

网友:
材料名称:碳素结构钢
牌号:Q275
标准:GB/T 700-1988
●特性及适用范围:
有较高的强度,一定的焊接性,切削加工性及塑性均较好,完全淬火后硬度可达 270~400HBS
●交货状态:一般以热轧(包括控轧)状态交货。根据需方要求,经双方协议,也可以正火处理状态交货。
一般硬度在170HBS左右

网友:
楼上回答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