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能测输出扭矩为12000Nm的测功机?

楼主(2010-09-21):
有一项目的执行机构主轴输出扭矩为12000Nm,系统为全液压驱动。现在想测主轴的输出扭矩能否达到设计值,有人提议用液压测功机,请问哪里有这样大的机器?我在网上查到最大输出扭矩一般在百十来Nm.

网友:
这么大的要订做了,可能很贵的,单为一个设备可能玩不起,
假如是重要设备和项目,有可能,我做过一些特殊的实验设备,都是为特殊用途的,没有哪个通用机械厂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特点是只玩一次,再也没有人要,而对技术的要求又特别高,绝对不能玩坏了,做一个方案就很长时间,很麻烦的,

楼主:
这么大的要订做了,可能很贵的,单为一个设备可能玩不起,
假如是重要设备和项目,有可能,我做过一些特殊 ...
引用 网友A:

    大哥:您好!我想用电磁涡流刹车制动器做加载机,的确如您所言,价格太贵;另外,厂家说电磁涡流制动器还不能竖直安装,竖直安装影响制动力矩(这个是为什么?制动力矩与励磁电流有关啊,想不明白)。所以在坛子里求助。谢谢您指点!

网友:
不能垂直安装是因为这类东西一般是水平安装用的,其支撑结构与散热方式都是适用于水平的,你有竖直安装要求的,要特殊制造,才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这类大型东西,你应当是玩不起的,很需要银子的,哈

网友:
应该是用测功电机吧。测功电机相当于是一个发电机,将轴上负载转变为电能回馈到电网。该方案在大功率扭矩测试中常用,但一次投入较大。你的项目如果单纯测一下扭矩,那你可以将主轴输出端通过杠杆机构加在液压缸活塞头,测试缸内压力可以间接得到。

网友:
测主轴的输出扭矩,可以设计一个专用联轴器安上拉压力传感器就可以测出来。但要明确什么转速下的扭矩。如果零转速就很简单。如果要测各种转速下转矩,关键问题就需要模拟负载。发电机,液压等都可以。并要解决将输出能量稳定消耗掉的问题。

网友:
实际上就是一台加载器

网友(2010-11-04):
回复 网友B:

我也正在选测功仪,需要15000Nm。本来想用磁粉式的,价格便宜;但国家检测中心建议我们用电涡流式的,现在正准备出去考察。楼主现在选好了吗?

网友:
水力测功仪应当可以吧

楼主:
我觉得最简单的还是电涡流的测功机。我们的准备委外做。

网友:
我们学校实验室是采用磁粉式制动器做加载系统,不过是测非常小功率,仅给学生做实验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初步选定湘仪的了,你呢?考察时可以一起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初步选定湘仪的了,你呢?考察时可以一起去,呵呵。

说说你的思路和方案,看看值不值得去考察

网友:
我准备买100KW电涡流加载器和控制系统,配15000Nm和8000Nm的两种传感器。工作台和连接装置只好自己做了。

网友:
15000的扭矩传感器现在已经很多了,五年前还少。静态测试,楼上有人说了拉压式传感器。动态要看你的转速了,如果小于500r/min磁粉加载可靠,如果要垂直安装被测部件,可选用应变片式扭矩传感器。转速高于500的,可选用电涡流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