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有一组冲头,不知社区内哪位大侠能做?

楼主(2010-09-21):
我们公司现在需要一组冲头,图片见附件,冲头材质好像是钨钢的。图纸是我测绘的,可能尺寸不太准。冲头主要是加工厚度0.16板材落料的。不知社区哪位大侠能够帮忙看看,是否能够帮忙加工一组,价格多少?

网友:
能不能再清楚一点,比如画张图

网友:
买一块硬质合金材料线切割。

网友:
有难度,精度很高,但是又很小,加工不成问题

楼主:
图纸发出来,各位大虾帮忙看看

网友(2011-02-20):
SMC专用模具。量大吗?QQ:756043478

网友(2011-05-25):
这个好弄,不知道你冲裁什么材质的材料所用,暂且不管你冲裁什么材质,且说加工方法:模具圆钢在没有淬火前,用车床把冲头圆形的那头用车床车出,车成的直径要留有淬火后精车的余量,在淬火后然后用线切割把冲头圆形侧的那个槽子和方头部分用线切割,割出。再说凹模,凹模可以先用车床车出圆孔的大孔(落料孔)记住不要车透,要留下小孔部分的厚度,(小孔在凹模淬火后用线切割割出,加工时要考虑冲头精车后的实际尺寸,然后才决定凹模和冲头的配合间隙,才能得出凹模小孔的加工成的尺寸)

网友:
补充 凹模在淬火前 要预先用合适的钻头 钻出穿丝孔~

网友(2011-07-04):
材质是钨钢的,冲头可以用磨床加工,下模入子先用线割加工内孔,再用磨床把外型和零件的厚度研磨出来,再有就是图一冲头上的那个零件,在我们这叫小PP,这个冲头不是直接安装到上模板上的,而是通过这个小PP安装到上模板上的,这种设计可能是方便以后再加工最后产品时,如果产品上的圆孔尺寸偏差太大的话,可以移位这个圆冲,如果设计时这个圆冲直接装到上模板上,在移位时很不方便,所以设计一个那个零件,材质用普通模具就可以,加工和下模入子一样,要注意就是尺寸,这个应该很多地方有加工吧,有说错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楼主(2012-05-14):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组零件因为数量少,所以不好找厂家加工。现在已经解决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钨钢你用沙轮磨的话不行会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