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把这段加工好?

楼主(2010-09-21):
2米的长轴,表面要求镀铬, 其中一段长度为180+-0.01 ,该如何把这段加工好? 用什么设备可以做到?
谢谢!

网友:
比较难啊,加装光栅尺显示的外圆磨床,

网友(2010-10-26):
没图不知道该如何去发表建议··你这产品量如何以及你现有的设备·方法有很多种但是你没设备说了也没多大的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