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焊出来有气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21):
我们厂用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接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焊接部位内有气泡。因为焊后要车平,要测扭矩和探伤有气泡是不合格的,焊接口是V形口,口最大处10MM。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有风把二氧化碳气体吹跑了!

楼主:
楼上的没有风啊,你能再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我是新人,意见仅供参考。可以检二氧化碳的纯度吧,还有焊缝区是否清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注意三个问题:1、工件的清洁度,不能有油污等2、焊接现场的空气流速不能超出到影响焊接质量范围3、二氧化碳的纯度问题是要检查,但更应该注意的是当二氧化碳气体不足也就是应该换气之前,焊缝也易出现气泡,这种情况我在施焊现场经常见到,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磨掉重焊。我是徐州重工结构件四分厂焊接工艺与质检员我说的情况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焊前要注意油污等清洁,外部风力不能影响气体保护

网友:
以前做焊接时候找到资料,供参考
一、气孔
  焊缝金属产生的气孔可分为:内部气孔,表面气孔,接头气孔。
(1)内部气孔:有两种形状。一种是球状气孔多半是产生在焊缝的中部。产生的原因:
    a)焊接电流过大;
    b)电弧过长;
    c)运棒速度太快;
    d)熔接部位不洁净;
    e)焊条受潮等。
  上述造成气孔原因如进行适当调整和注意焊接工艺及操作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
(2)表面气孔:产生表面气孔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a)母材含C、S、Si量高容易出现气孔。其解决办法或是更换母材,或是采用低氢渣系的焊条。
    b)焊接部位不洁净也容易产生气孔。因此焊接部位要求在焊接前清除油污,铁锈等脏物。使用低氢焊条焊接时要求更为严格。
    c)焊接电流过大。使焊条后半部药皮变红,也容易产生气孔。因此要求采取适宜的焊接规范。焊接电流最大限度以焊条尾部不红为宜。
    d)低氢焊条容易吸潮,因此在使用前均需在350℃的温度下烘烤1小时左右。否则也容易出现气孔。
(3)焊波接头气孔:使用低氢焊条往往容易在焊缝接头处出现表面和内部气孔,其解决办法:焊波接头时,应在焊缝的前进方向距弧坑9~10mm处开始引弧,电弧燃烧后,先作反向运棒返向弧坑位置,作充分熔化再前进,或是在焊缝处引弧就可以避免这种类型的气孔产生。
二、裂缝
(1)刚性裂缝:往往在焊接当中发现焊缝通身的纵裂缝,主要是在焊接时产生的应力造成的。在下列情况下焊接应力很大:
a)被焊结构刚性大;
b)焊接电流大,焊接速度快;
c)焊缝金属的冷却速度太快。
  因而在上述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纵向的长裂缝。解决办法:采用合理的焊接次序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工件预热,减低结构的刚性。特厚板和刚性很大的结构应采用低氢焊条使用合适的电流和焊速。
(2)碳、硫元素造成的裂缝:被焊母材的碳和硫高或偏析大时容易产生裂缝。解决办法:将焊件预热,或用低氢焊条。
(3)毛隙裂缝:毛隙裂缝是在焊敷金属内部发生,不发展到外部的毛状微细裂缝。考虑是焊敷金属受急速冷却而脆化,局部发生应力及氢气的影响。对此的防止方法是:使其焊件的冷却速度缓慢些,可能的条件下焊件进行预热,或者使用低氢焊条可得到满意的解决。
三、电弧产生偏吹
  使用低氢焊条在直流电焊机上焊接时往往发生偏吹现象。可以用下面方法解决。
(1)地线放在电弧偏吹的方向。
(2)地线分成两个以上。
(3)顺着电弧偏吹的方向进行焊接。
(4)采取短弧操作

网友(2010-10-25):
风大了,接口表面处理不好

网友:
1工件表面处理
2焊接气体流量不足或者太大

网友:
2种原因:第一种保护效果没体现出来,即二氧化碳受风力或纯度或压力问题没起到作用
        第二种是过度二氧化碳形成了和铁反应生成一氧化碳气孔

网友:
气体纯度不够,气体供给两不足,焊接表面处理不到位,

网友:
油污等清洁外部风力不能影响气体保护

网友(2010-12-10):
感谢6楼提供的经验。

网友(2011-02-12):
回复 网友A:

能让我参考一下你们焊接车间的布局吗?我们公司电焊车间要移位,想借鉴下!!!

网友:
焊枪气管漏气,工作环境有风。

网友:
气体纯度可能不够

网友:
CO2的纯度、焊材及母材是预热

网友(2011-03-14):
我有听说二氧化碳气体受潮,水分含量大时也可能引起气泡,不过我没有证实过,可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三个问题:1、工件的清洁度,不能有油污等2、焊接现场的空气流速不能超出到影响焊接质量范围3、二氧化碳 ...

多实践,多总结,加强理论学习

网友(2011-04-29):
搞个风扇吹就可以了吧

网友:
都是高手呀,不好学。

网友:
我分析为:现场可能有风吹或风扇类(我在现场见过夏天焊工热就用风在旁边吹),再者是工件有锈斑未去除,三是二氧化碳纯度。供参考。

网友:
可能是天热焊工在焊接时吹电风扇 导至于焊接时二氧化面气体部份被吹走了,产生气孔
可能二氧化碳气不足了.
工作表面有油污等.
二氧化碳气压表不好 流量不稳定 出气量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