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化后表面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0-09-22):
一根6.5mm直径小轴,表面粗糙度要求小于Ra0.4,准备采用马氏体不锈钢淬硬后精磨,但马氏体不锈钢需人工钝化后才有较好防锈功能。

请问钝化后表面粗糙度如何?如何才能让它钝化后也能达到Ra0.4

网友:
Ra0.4不经过机械加工达不到如此的精度,且轴的表面的粗糙度是冷拔后的表面,也达不到Ra0.4,要达到机械加工后达到Ra0.4,再钝化还行

楼主:
Ra0.4不经过机械加工达不到如此的精度,且轴的表面的粗糙度是冷拔后的表面,也达不到Ra0.4,要达到机械加工 ...
引用 网友A:

    听说钝化后还行,主要还是想查证下

网友(2010-12-02):
单纯的钝化对工件表面粗糙度改变不大!钝化前能达到要求的话,钝化后也可以!www.dgzxh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