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轴器安装

楼主(2010-09-22):
KCZ32/200A-7.5/2KCZ40/200A-7.5/2KCZ50/200A-7.5/2三种型号,其联轴器型号为DML4-70/38-24-140

1联轴器安装示意图,要求:

1)以泵的轴线为基准,调整电机轴,使其径向圆跳动不大于0.03mm

2)以泵的轴线为基准,调整电机轴,使其倾斜度误差不大于0.4 mm /m

3)两半轴端面尺寸140mm误差不大于±0.2mm

请教:1、调试的时候先固定泵,要找水平吗?

2、以泵的轴线为基准是什么意思?是把千分表的磁性表座放在泵的轴上吗?

3、调试最终以电机固定、联轴器螺丝上紧为终止,那么,磁性表座该放在什么地方测量来体现“以泵的轴线为基准”这句话的意思?要是把磁性表座放在泵的轴上,转动电机,表座不是也跟着转动了吗,还怎么测量?

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教教我怎么调这东东,不论简单还是详细,谢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哇!不一定要与地面平行,但要使整个安装面是个平面 以泵轴为基就是泵轴在那相交线其他轴线就要到哪里
就是先装泵,装联轴器和电机时以泵轴位置来装
仪器肯定放在安装面或者是其它与泵轴线平行的平面内

网友:
没弄过,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离合器如何工作的?---[请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C5%C3%A8&page=1

弹性联轴器用了一个月,弹性垫坏了,帮忙分析一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C5%C3%A8&page=1

电机下面是否需要用减震垫?---[请教,讨论]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C8%FD%BD%C5%C3%A8

网友:
应采用以泵轴为基准轴,先将泵安装好,固定牢靠,再装联轴器,最后再装电机。

网友: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一下泵的水平,这样安装电机时简单一些,但是也要根据现场的安装环境而定;以水泵轴中心线为基准,要把千分表的磁力表坐放在水泵的电机轴上,来确定电机的位置,当然在调试前不能将电机的地脚螺栓拧紧,在联轴器的螺栓拧紧后可以空载的运行电机,让其自由找正。

网友:
1、先找泵的水平,依据说明书要求,必须的。初步校正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后灌浆,待干固。
2、以泵的轴线为基准指的是打表找正时的要求。
3、找正步骤:拆掉膜片,然后再用螺栓把中间的一段连到泵端或电机端,穿入一条螺栓到中间段与另一端,不要把紧,目的是盘车时让电机与从动机轴同时旋转,吸上百分表(没必要千分表),两只或三只,径向一只,轴向一只或两只。盘车看表,记下偏差,然后计算,通过调整电机底角的垫片来保证对中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