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10工程图标注---请教

楼主(2010-09-23):
SW10工程图标注一般用自动标注好还是手动标注好啊

网友:
一般自动标注,然后拖动到合适的位置

网友:
有没有自动标注的软件哦 楼主给来个地址

网友:
我都是手动标注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我也是自動標註然後再將尺寸拉至正確位置,重點是在草圖繪製時就要注意尺寸標註符合工程圖需求,
如此自動標註才能呈現出趨近自己的尺寸標註需求!!

网友:
真正如果出工程图的话是手动标注的呀,尺寸标注要有基准的

网友:
同意ARCO的意见,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自动标注可能不容易漏尺寸,但是有些东西没必要标,比如旋转360度,在零件图里指定不在工程图里标注还是很麻烦的呢

网友:
我都是手动标注,自动标注确实不易漏掉尺寸,但他有些东西没必要标,且比较乱,我觉得还是自己设定尺寸基准,方便加工。

楼主:
手动容易丢尺寸,特别是那些复杂的零件

网友:
一直手动标图纸的路过。

网友:
还没用过工程图,飘过

网友:
本人认为还是手动标注较好,自动标注尺寸容易重复标注。

网友:
一直手动标注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