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角尺铣头问题!!

楼主(2010-09-23):
如题,社区大侠们,两头都可以装刀的角尺铣头是个怎么样的结构?

楼主:
补充下,原本A处是装刀的,现在想把B处也改成能
装刀,就AB处都能装刀,现在问题就是两头的拉刀不好
弄,请教社区大虾!!!

网友:
你是要两边同时装刀还是两边都可装但只装刀一边?
这要把装刀芯轴及拉刀螺栓改一改,只能手动装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发一张详细的装配图啊

网友:
把b处改成和a处一样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边都能装但只要装一边就可以了,手动拉刀也行,
请教下怎么改这个拉刀结构??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是详细的,与其他结构无关!

网友:
我所说的手动拉刀其实还是手动旋转拉刀螺栓拉仅紧,也就是另一端的定位芯轴为中空,螺栓穿过中空芯轴通过内六角扳手把紧之,因为我们单位有双面的直角附件头,装刀也就是我所说的这个过程。

胡言乱语,楼主参考参考。坐等高手们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大虾有没有原理图,或者图片看看的!!

楼主:
自己顶起!!!!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今天去拍了几张照片,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图中的螺栓应该反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这要把装刀芯轴及拉刀螺栓改一改,只能手动装到

网友:
楼上大虾有没有原理图,或者图片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