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压缩机进气用弹片(0.3mm),请教社区的大师。

楼主(2010-09-23):
现我做了一压缩机进气用弹片(0.3mm)。原用线切割,后没法磨。平面不好封不隹气。效果不好。排气用的是凸式气门。产不了高压。我的压缩机缸径65.5mm,行程为72mmgm m。现产不了高压。真是有点烦。特请大师们指点一下。加工弹片是怎能样加工成压缩机的进气筏的。怎能样才不变形。我现是设计的一O形弹片。安在气缸盖上,与气缸对应的60直径到50直径设有一凹剿。剿内有9个5mm的圆孔。深度为0.3mm,中间是一凸式气门的封气坐。

网友:
动不动就跪,.................

网友:
请不要在社区里使用“跪求”这样的词语。有事您说话,大家会尽力帮你的。

对楼主的描述没有理解明白。但气泵近排器阀片多为模具冲切完成,如果你是单台组装建议买成品的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在飞”你给我的回复。我的压缩机不是市场有的压缩机。如有的话我一定会取现有的零件。我是做的一台对置活塞式压缩机。是两活塞对压。中间有个气缸盖。气缸盖内安有凸式气门。做排气筏。气缸盖上有弹片做进气筏。两缸共一个气缸盖。所以进气弹片是O形,所以没有卖的。我画图后给加工时别人用线切割。在加工前在中间打一孔后割出来。谁知他打中间也时把材料变形了。后来封不隹气。想磨又不能。真把我气坏了。过于气就写“跪求”。我与加工的都有点生气。所以我想看一下别人是怎能么加工这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阀片如果是试制样机的单件加工,可以试试用两片3-5MM的铁板夹住钢片用水刀切割(也可用两片3-5MM的铁板夹住钢片线切割),变形会很小的。如果是批量生产建议定制模具冲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再一个办法,可不可以先用厚点的材料打孔(孔也可线切割),然后再线切割成薄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把做线切割的问了一下。他用钢钉在地下打孔而导制原来的效果。使中间变形。在这厂是做记时算工资。有时打一个孔叫嵌工打没有记工。可能他不想打。打钻孔机又没空闲。所以导致切出来O开外圆高。内圆低。当时因那平面小又没有看出来。就用手磨机磨了一下。装上后轻轻击打o形弹片时又没有那里不平。所以就装上。后来一试就是现讲的这效果。感谢兄弟们对我的贴的关注。

网友:
如果只是单件,楼主就不要那么麻烦了。你到摩托车修理店里去找,50排量两冲程摩托车缸体上面,连接化油器位置就有个进气伐,伐上面也有弹性垫片,绝对符合你的要求。形状你可以自己线切割下,比你自己做的质量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