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油缸密封件选什么型号合适?

楼主(2010-09-23):
我在设计一个油缸。直径90MM,行程50MM。每秒钟一个来回,最高压力12MPA。我感觉不能使用普通的YX型密封圈,不知那位社友有这方面的经验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各位社友好象大家都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在这样高频的状态下是否需要用到汽车中的汽缸技术?但这样的成本就比较高了。托有这方面经验的社友帮助支个招。再次谢谢了。

网友:
用阶梯封、矩形封、双三角密封高压油,在选型时需要注意密封圈的材质(丁晴橡胶、氟橡胶等)。
用高速防尘圈做防尘用。
用含有聚四氟乙烯的导向带做导向和支撑用。
另外,轴的尺寸公差和光洁度也必须保证。

楼主:
请教“液压同行”中校,是否可以指点一下密封件的具体型号。

网友:
具体型号要根据每个密封件公司的样本确定,不知你们公司用的是哪家的密封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液压同行的回复。我这里买台湾“鼎基”比较方便,不知应选用什么型号?你以前是否做过或用过这种高频油缸?如果一天16个小时使用,它的使用寿命大概有多长?客户要我开发一个高速液压冲床,这样效率高。我以前没有碰到过高频使用油缸这个问题。

网友A:
台湾“鼎基”的密封件我没用过。可以发过来我看一下:lw100105@126.com
我的一部分工作是设计高频伺服油缸,频率0.5-3Hz的比较常见,一天四十八小时工作,一开机连续工作十几天,如果质量比较好的用1年没太大问题(不是常年都在开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液压同行,我不是一定要买台湾“鼎基”的密封件,请你帮我推荐一下有关的型号和品牌。我的电子邮箱是hzdfyy@126.com

楼主:
期待着有这方面经验的社友的指教和指导。也请有关密封件生产厂家推荐一下有关的产品。我的QQ:1423753926。电子邮件:hzdfyy@126.com

网友:
您的速度选择台湾鼎基DZ-UN系列的油封就可以,但要注意缸壁的粗糙度和和对缸体氮化处理,否则会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谢谢我在飞版主的指导。这个油缸运行速度虽不是很快,但它的运行频率比较高,用UN系列的油封是否合适?版主是否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或设计实践经验?

网友:
我建议你使“车氏密封”徐州产的,可以网上查一下

楼主:
我建议你使“车氏密封”徐州产的,可以网上查一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我有车氏密封的样本,你能否能告诉我应选那一个型号。你是否有实际使用的参数?如大概可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2010-10-28):
我刚开始设计各种矿用立柱和各种千斤顶,但苦于没有各种密封件的基本尺寸,谁有各种密封件的国家标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液压同行

谢谢你液压同行,我不是一定要买台湾“鼎基”的密封件,请你帮我推荐一下有关的型号和品 ...
引用 楼主:

    “鼎基”的都是普通的PU材质(聚氨酯),而阶梯圈之类的是组合件,用PTFE做密封,橡胶O型圈做弹性补偿,相对来讲摩擦力会小些,至于产品型号每家都不一样,咨询一下供应商就可,国内的厂家很多有做,有意的话可以交流(geanyork@sohu.com)

网友:
见见世面, 向各位学习!

网友C(2011-01-16):
建议用车氏,直角滑环组合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车氏,直角滑环组合密封

请教一下具体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2011-05-04):
建议使用宝德密封:采用V型方程圈导向带+斯特封+斯特封+导向带+导向带+格莱圈+导向带的密封方式。详细产品尺寸和沟槽尺寸请来邮件:hgtrading@163.com

网友(2011-06-19):
活塞用格来圈

网友:
请教3#的“液压同行”你用的是那个公司的密封件。

网友(2011-09-17):
引用 楼主:
期待着有这方面经验的社友的指教和指导。也请有关密封件生产厂家推荐一下有关的产品。我的QQ:1423753926。 ...

DZ的太次了吧...
来点英国HALLITE? 德国MERKEL?意大利的?
防尘选PTFE的,各品牌大同小异。
杆封用PTFE 斯特封, 导向用PTFE的
活塞用PTFE 格莱圈, 导向用PTFE的
很简单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湾“鼎基”的密封件我没用过。可以发过来我看一下:
我的一部分工作是设计高频伺服油缸,频率0.5-3Hz的比 ...

这位TX是不是在冶金行业做的? 是做设计的么?

网友(2011-12-30):
12MPA的话用斯特封,格来圈可能保压不理想,你把密封环换成聚氨酯的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