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防止同步带启动时打滑。

楼主(2010-09-23):
550圆锯启动时有‘哗哗’响声,采用同步带轮传动。我估计是同步带打滑造成的,自我感觉皮带很紧了,请教还有其它挽救办法吗?

楼主:
感觉同步带很紧了,还是打滑。

网友:
同步带打滑就不叫同步带了,楼主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圆锯用同步带传动有何必要?

网友:
同步带打滑 ?呵呵,不会吧。

网友:
你说的是修圆木的修料锯吧,今年做了不少,不过没有人反应这个问题。
皮带很紧了,启动时锯片又不切削,没有负载,响声估计不会来自于这里。
你检查一下轴承有没有缺油,锯夹启动时是不是已经上紧,轴承与轴和轴承座是否紧配合了,或者皮带轮与轴的间隙大了。

网友:
同步带打滑?不可能吧?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
同步带打滑?第一次听说

网友:
同步带打滑正常啊,重载时会出现啊,自认为可能是带型号计算时没有选对,或者带松了,没有张紧装置

网友:
同步带打滑说明阻力很大一定存在问题,好好检查各运动部位。

网友:
估计是没有设计张紧装置或者带轮没固定好

网友(2012-12-21):
加一层放噪音布!

网友:
是不是用于减速,小轮包角太小。

网友:
锯片貌似没有用同步带传动的。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啥样,能发上来欣赏下吗?

网友(2022-05-08):
有计算急停停不住的现象吗

网友:
负载惯量大,启动加速时间短,启动的一瞬间是可能会出现跳齿现象的
另外为啥要用同步带,不用皮带,你这又没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