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边缘传动?辅传减速机原理?

楼主(2010-09-23):
什么叫做边缘传动?主要用在什么领域?请高手通俗明了的讲解一下。
辅传减速机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辅传减速机啊?当主电机工作的时候辅传减速机工作吗?辅传减速机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请高手讲解?

网友:
边缘传动减速机主要用在水泥磨机 煤磨机上,与中心传动区别开,边缘传动的意思就是减速机输出轴带动个小齿轮与磨机滚筒上的大齿轮啮合,带动滚筒旋转,输出轴中心和滚筒中线不重合,所以叫做边缘传动,中心传动就是输出轴中心与滚筒中线重合。

网友(点评):
太感谢了,百度上找了一天就是没找到

网友(点评):
终于明白边缘传动了

网友:
辅传减速机主要用在齿轮箱检修的时候 正常工作时候 主减速机与辅传减速机之间的离合器要断开

网友(2010-11-20):
MBY系列网上可以查。水泥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