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自动控制---请教

楼主(2010-09-23):
底温时湿度40~80左右,升温后要求分段排湿,排湿时间要可以控制,湿度15以下不需要排湿,这样的排湿风机怎样控制最好

网友:
这个控制可使用PLC控制变频器驱动风机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成本太大了,有经济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
可用jws温湿度变送器和kl105智能温湿度显示控制器配合使用.

网友:
是否采用加热器加温的方法呢,这样互相影响

网友:
好啊好啊,不错,今晚转了半天,还是在咱社区找到要的资料了,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