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刀片怎么磨最合理

楼主(2010-09-23):
大家好,请问液压剪板的刀片在平磨上要怎样磨最合理是磨高度还是厚度,还是要上一下工装夹具,尤其是摆式剪板机的有角度的上刀要怎么磨,感谢!

楼主:
没人懂吗,再次感谢大家啦

网友:
一般都是磨厚度的,磨完以后调整刀口间隙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出厂前的刀片厚度就不同拉,从而间隙也就不一样了,而墙板上的间隙调节转盘对应的间隙不也就不准确了吗?

网友:
所以磨完以后需要调整刀口间隙的,如果自己不会调,可以叫生产厂方来调

网友:
我们一般厚度和高度都磨,如只磨一面,要磨很多才锋利,刀具损耗太大了,常磨最好做夹具,间隙可用塞尺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