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让性---请教

楼主(2010-09-24):
我初学铸造,在书中看到有“退让性”这个词,我不太明白这是个什么意思,还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
退让性是指铸件在收缩过程中,会受到型砂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型砂具备的可收缩性就叫退让性,型砂的退让性大可以减轻铸件收缩过程中产生的收缩应力,对于薄壁件尤其重要,退让性差常常可以使铸件开裂。

网友(2010-10-28):
回复 网友A:

    退让性  一般对砂芯要求高一些  就是砂芯在铸件收缩时让出一定的空间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答,我大概明白了退让性的意思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我也学到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