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仿老外做的一台设备

楼主(2010-09-24):
最近闲来无事,把N年前仿老外的一些设备用三维画了出来 哈哈效果还不错 现在才完成了几个 还有一堆啊

网友:
具体做什么的  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将这设备的用途在简单介绍一下就好了

楼主:
是弯管机  早些年从事现场施工的工作 因为项目多 现有设备不够用 老外的设备死贵 于是就仿造了几台 不用计算 直接仿制 关键的东西不用找资料 直接测绘就可以了 哈哈 当年各种各样的设备 仿制了一批啊

网友:
怎么看起来不像弯管机呢 呵呵 小子愚钝  望您老解释下

网友:
液压弯管机,看样子还不错的

网友:
是液压弯管机,这种设备完全可以自己搞

网友:
自用应该问题不大
批量外卖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外观渲染一下效果会更好

楼主:
国内也有同类的东西  弯管设备本身没有什么含量
主要是弯管有个弯曲度  太小了压力降太厉害 太大不美观
老外的都是有依据的  对系统的影响最小 呵呵
仿制老外的东西  主要仿制的是一种思路 人家为什么这样 那样的设计
最成功的就是仿制扩口的设备 里面的结构是推测的 等生产出来以后 效果比老外的都好 哈哈 不过就是热处理不过关 材料没有老外的抗用
再发几张图片 六楼的就知道怎么弯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弯管机,这只能做一种规格的管子吧!要么就只能更换“芯子”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比较简易的弯管机,但比较实用,国外都是经过严格计算和有限元分析过的,仿照是不会出大问题的,但我们就是材料和工艺不如人家,所以可靠性和寿命就不如国外,所以你要从这两方面下手解决。

网友:
楼主的机械部分应该还有很多东西未画出来吧。首先,要弯不同半径的管子,就要更换不同的模子。第二个呢,弯管机构工作时活塞杆顶出来,活动模子处没有做导向(类似导柱导套),完全靠油缸前盖的导向环导向,在受力不平衡时会否对油缸造成损伤,比如说活塞杆偏摆呢。

网友:
shuo jv ti dian shi zuo shime 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械的都完事了,不同的钢管更换不同的胎具。液压站和电控箱没有画 它们都是集成的东西 弄好后 往里面一放 液压站两个口和油缸一接就OK了

    导向是靠导轨和胎具安装板 导向的  第一张图 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我感觉有点不合理  两个模块做成一体的 转向的时候 受的力应该不均衡吧 我们公司有台意大利进口的  上面的弯口做成2部分 而且随着弯曲程度的变化 管子也再跟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 以后有些东西还望能和您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
弯管机是好东西哦,楼主你是用什么液压系统的?用于弯什么管?

网友(2010-10-29):
不错,这个样子今后我们可以继续仿造了

网友:
画得很清楚,这么一个东西应该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