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玻璃纤维增强尼龙尺寸稳定性及加工性能

楼主(2010-09-24):
我想用工程塑料来代替原来的钢件,以缓解冲击,降低噪音。只是对工程塑料的尺寸稳定性和加工性能不太了解。不知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玻璃纤维增强尼龙或其他类似工程塑料,可否赐教:
(1)这种材料的尺寸稳定性能如何,加工完成后对空气湿度的要求,或者在一定湿度下(印刷车间,湿度、温度相对稳定)的应变量是多少。
(2)这种材料的零件,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等级,能做到多少。
   谢谢。

网友:
请问你是做什么用的,做齿轮吗

楼主:
不是传动件。是用来做印刷机上的叼牙垫的。在咬纸时,凸轮迫使叼牙合牙,虽然叼牙上有小弹簧,但是不可避免的对牙垫有冲击。每个叼牙咬力大约10N-几十N,每秒钟大约三次。牙垫面有平面度要求和高度尺寸公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