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离合器原理---请教

楼主(2010-09-24):
我看过一些书上讲逆止器超、越离合器原理好像差不多,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明白,我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超越离合器怎么就能脱离呢?

网友:
你把棘轮棘爪弄明白就行了 他们都是离合器的一种

网友:
我看过一些书上讲逆止器超、越离合器原理好像差不多,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明白,我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超越离合 ...
引用 楼主:

网友:
呵呵,用楼上的图来讨论讨论!
   假设,中间(3)带着甩轮(摩擦轮)顺时针旋转,由于离心力,和摩擦力。3上带动的三个摩擦轮会甩到空间小的区域,由于摩擦力带动外盘(2)顺时针旋转,当外盘(2)转速快于3时,也就是说2相对于3是运动的,但是3也是旋转的三个摩擦轮还是受到离心力作用一直接触者(2)外盘,外盘会靠摩擦力和摩擦轮本身有的弹簧收缩力带动摩擦轮运动到空间大的区域,这时摩擦轮和外盘的摩擦力会减小或者直到为零,所以2就会在惯性下运动直到速度等于或小于3时重复上面的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菜鸟,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外盘的速度会快于内盘的速度,外盘不是靠内盘加上摩擦轮带动的吗?不要笑话我呵呵,我只是个大二学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顾名思义,超越离合器,就是为了保护传动装置的离合器,比如直接保护刹车的电动机,还有就是电机带不动负载的时候。

网友:
本人更正上面言论,时间长了不接触,有点晕点,正确的是外盘旋转带动里面部件,逆时针转时带动里面部件旋转,顺时针转时不带动内部件旋转,多谢 302804834提醒。抱歉!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忘了直接传动装置可以刹车或减速,可以灵活运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个机构的从动件从别的机构获得+-速度的时候哪??考虑到没有?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有刹车和减速的作用.

网友:
看不是很明白啊,最好细一点啊,是不是和女式摩托车那里的一样的啊,

网友:
这种结构是第一种典型的应用在原来的一些自行车的后轮轴上(如青岛出的“金鹿”)俗名叫倒蹬闸。使用时脚蹬倒转就可刹车,滚柱在斜面上上升卡主轮轴套。所以骑这种车脚蹬不能随意的倒转,没骑过的骑不惯。
    第二种典型的应用在经常的快慢速转换的设备上,如你图的外套工作使用慢速,当工作结束,工位需要退回原位准备下一次工作时,为了缩短这一不做功的时间(辅助时间)就加快速度。办法是中轴快速旋转,滚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贴近外套,利用摩擦力带动外套也高速旋转。这种结构称为超越离合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恍然大悟!!!!!!!!谢谢赐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赐教了,非常感谢,又学到了!呵呵

网友:
不在好理解,各位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资料啊

网友:
我这有一份资料,比较详细

网友:
超越离合器安装示意图。如图示:

网友:
给你举个应用实例:

常用的车床进给运动,因为进给传动轴要求有能传递进给运动,同时还要求能传递快速移动进给,这时就要用到超越离合器,进给运动电机接内套,快速运动电机接外套,快速运动时外套速度可超越内套的速度,这样就实现了两种速度用一根轴传递。

网友(2011-10-17):
我这里有10多个样本

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

网友:
变速自行车后轮的飞轮,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