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体或缸盖去毛刺---请教

楼主(2010-09-24):
在生产汽车发动机主要件缸体缸盖过程中,去毛刺是比较头痛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交差孔系产生的毛刺,毛刺产生在内部,非常不好处理。有听说过用超声波处理毛刺的,但不知道对汽车发动机零件起不起作用。各位行家请发表高见。

网友:
超声波可以的。。。。

网友:
超声波也不是很有用,可能对你的缸体有影响

网友A(2011-05-06):
您可以用我们公司生产的电化学去毛刺机床啊!
这种方法去除毛刺的效果非常好,毛刺不仅去除的干净,而且一致性非常好.
联系电话:13706200612    0512-61715118
公司网站:http://www.cfskkj.com     www.szcfjd.com

网友(2012-04-11):
汽车用发动机真是高精度啊,我们拖拉机用发动机根本就不考虑毛刺。。。
那你去毛刺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没有哪个公司会放纵发动机缸体里的毛刺的,不管是国产的韩还是国外的,不管是农用的还是军用的。
毛刺最终会影响油路的畅通。
对于交错腔间的毛刺,用超声波基本没用,但需要用,它可以将易掉的毛刺振掉(超声波属于物理方法),4楼的方法我没试过,如果要试,建议试完后看看加工面是否被腐蚀,是否会影响缸体的寿命。
我常用的方法就是最笨的方法,手工去除,采用不同的工具。

网友(2012-12-03):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用我们公司生产的电化学去毛刺机床啊!
这种方法去除毛刺的效果非常好,毛刺不仅去除的干净,而且一 ...

电化学去毛刺的原理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还有对工件有腐蚀性吗?

网友(2013-12-20):
用电化学电解,奇瑞,大众,比亚迪我们都卖过这种机器,电解加工效率快精度高

网友:
有专门的刀具。

网友:
比较高深那

网友:
我们专门提供这样的刀具的

网友(2014-09-16):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http://v.ku6.com/show/vZX5Pm2E07PEHZC3zg7JvQ...html

网友(2015-02-03):
缸盖有人用磁力抛光机去毛刺,如果是铝的还好,如果是铁的我只能说: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