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减速器的段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9-24):
请问减速器的段数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不懂:精密背隙和标准背隙是什么?- p1 g1 f( j; g& q  f
感谢!

网友:
段数就是传递减速的级数,尤其在行星减速机和摆线减速机上常见到这个参数,为了增加减速比,把两个或者3个减速单元串联起来使用。就叫2段或3段减速。精密背隙一般指12弧分以内。标准背隙一般指在12弧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