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如何装配

楼主(2010-09-24):
比如一个瓶盖,如何与瓶子完整的装配起来

网友:
用螺纹同轴,再加顶面重合

网友:
难道LZ螺纹还画出了牙???

网友:
螺纹线重合啊!!呵呵

网友:
一般螺纹么只要插入个装饰螺纹线即可,然后作同轴和重合

网友:
螺纹线重合啊!!呵呵
引用 网友A:

    挺新鲜的,还真没试过呢~

网友:
是真实的螺纹还是装饰螺纹?如果是真实的螺纹用螺纹同轴,再加顶面重合。反正是调整面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