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零部件加工(主要是镗铣削)的刀具选择

楼主(2010-09-24):
请教社区里的前辈们:

   机床上的零部件如床头箱、溜板箱、导轨等以镗铣削加工为主的零件加工,一般什么品牌、什么材质的刀具比较好啊?(加工对象主要就是HT250-HT300)

   目前用的伊斯卡的涂层硬质合金的刀具,生产效率不怎么高,现在想换种刀具,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望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不了解,莫知道啦...
帮顶一个,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状如何?有什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
    现在就是想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想尝试下其他刀具,但我个人不知道哪个品牌的刀具做镗铣削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多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没有听明白你说的东西,如果是镗孔,现在用CBN的多,速度可以到500以上,如果是铣削,现在用八角刀片的多,效率差不多,但是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是镗削和铣削都要做,加工材料呢主要就是灰铸铁,铣削现在用的伊斯卡品牌的涂层硬质合金刀片,镗削主要用的也是伊斯卡的涂层刀片,效率不怎么高。所以想换种刀具,再优化下工艺参数。现在想考虑下山特维克的,但不知道伊斯卡和山特这两个品牌的刀具哪个性价比高些。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用的是伊斯卡的刀具,效果还不错,是不是你的工艺不合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分析一下你的 加工工艺,找出最慢、改进后效果最明显的环节,拿出来让大家给你出主意,这个不是那家的东西好坏的问题,主要是工艺参数的制定和工装夹紧。

网友:
伊斯卡的刀具很不错呀,应该是你的工艺参数和材质选的不对。

楼主:
恩,谢谢大家!
现在是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工艺方案的改进和参数的优化,二是刀具如果有更适合的刀具,可以尝试下更换刀具。
我个人准备在换更好的刀具的基础上再做工艺方案的改进和工艺参数的优化,这样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你还是让伊斯卡或山特维克的工程师直接到你们公司现场指导得了,方便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