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这个产品如何加工最经济

楼主(2010-09-24):
因为量不大,一次700左右。对方给的价有点抠,要求如图,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如何做比较好?
我自己估价最起码要1元,但对方给我的要差好多,不做又不行。

网友:
那价格就确实低了啦............

楼主:
是啊,才向大虾们请教啊,我也不想亏啊,请出个招啊

网友:
小东西,量不大利润就没多少, 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工艺啊

网友:
新手学习了 坐等高手解决啊 .....

网友:
这个是一体的还是两部分连接的

网友:
也太便宜了,还是不要做了

网友:
700个,总共才几百块钱,人工要花多少?这活我看要亏的
细看了下图纸,还要电镀,晕死,这个东西,很难不亏

网友:
量太少了,开模具不合算

网友:
量太少了,怎么弄都是亏得。

网友:
送来的材料是锻件还是什么   加工余量多大   是杆端轴承吗

网友:
一元也要亏的,咱不做了。

网友:
还是一体好,两部分的话,你连接就是一个问题,别加工还要繁琐,接不好就不合格,两个的中心线对接就很烦,还是一体的要好点……

网友:
只700件,无法像批量加工那样使用高效设备,制作专用工装,只有常规办法。
车,直接夹棒料,车外圆、平端面、钻小孔,套丝、切断。掉头,车圆。
铣扁。
钻孔。
去孔口部毛刺。
电镀。
如每月都能有700件以上,则可设计批量加工工艺,还是能挣到钱的。

网友:
找理由放弃吧 没模具成本更高

网友:
70000千个值得做,这量太小怎么做都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每月有的话,批量加工工艺怎么安排?开模吗?

网友:
迷糊...现在的买卖..不让人活了

网友:
这报价也太低了点啊,车,铣,去毛刺,还要电镀,我看是镀彩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