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压力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24):
近来做了个冲孔成型的东东,现在冲孔的部分有点不对劲,想找个老师傅问个究竟。情况是这样的:自己做了一个压力机(用来冲孔),油缸的行程用于冲那些孔肯定够用,我用时间来控制冷冲压模的上下动作,然后循环,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有时候好像油缸没有压力了一样,似乎是泄压了。所以有时候上模就下不到位,每个油缸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曾以为是时间长短的关系,但是时间长短都试了但是还是那样,我现在不知道是液压部分的问题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请老师傅给点意见和办法!

网友:
用得是什么阀  组合阀还是插装阀

网友:
个人觉得,“用时间来控制上下模的动作”有点不太合适,如果你的泵流量不够,或者不稳定,油缸肯定在你定好的时间内不能冲到位,应该在加两个感应开关,一个在冲孔的末端,一个在上模退回的顶端,油缸冲下来,不用理时间,冲头下到位后,感应开关感应到位了,上油缸才退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话很在理!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些小企业为了节约一点点成本,或者我们这些工程师为自己的控制过程操作的简单就初次下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