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装导轨,要求直线误差在0.03MM---请教

楼主(2010-09-24):
我现在维修一台设备,在台面上有6根400X25X12的铁条(导轨),这6根铁条已经有平面磨床加工,误差精度正负0.01MM,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台面上打孔安装,6根铁条连成直线,要求直线误差在0.03MM,各位大侠帮俺出出主意。

网友:
摆个凳子听课!!!!!

网友:
安装平面一定好,如果有条件允许可以用跟3米的直尺做靠山,打完孔后还可以作为测量的基准

网友:
6根铁条,练成一线么,400*6=2400;是mm吗,2米4 啊,直线度0.03mm。

单根误差 ±0.01,是否可能 2根的误差就是 0.02了。呵呵

不是一般的难度啊。

等着听课吧

网友:
先把直尺用丝表打一下两头与间误差在0.01-⌒0.02间最把轨导靠到位用压板固定打孔.

网友:
先钻孔,螺栓联接,校直,再钻定位孔

网友:
先把3米直尺放在床子上.直尺两头与中间的横侧面(与按装导轨所须面侧尺寸位置)用丝表打一下误差在0.01-⌒0.02间最把导轨靠正用压板固定后打孔.

网友:
400的长度,就是0.4m?
6根合计2.4m
选好一根基准线后,做marking(划线)
接着再打孔安装。

网友:
有点难度啊 ,等着听课啊

网友:
参考下直线导轨的安装

网友:
好搞的,主要是有一个比较高精度的参照物就行了

网友(2010-10-30):
大家好!
     你们的测量方法有问题?基准!!!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需要一个直尺作为基准,再打孔安装根据直尺基准用丝表测量。

网友:
400mm*6=2400mm,单根加工精度就有正负0.01mm,两根就有可能是0.02mm了,这个安装精度要求直线度0.03mm,也就是你只有0.01的误差了,难呀,搬张板凳听课学习

网友:
胡言乱语
         先装后加工看你那的实际情况哈

网友:
可能吗?  我觉得够呛 安装不来

网友:
不是一般的难度啊。

等着听课吧

网友(2010-12-20):
小小的学习了一下下

网友:
哈哈,喜欢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高招,我以前经常看工人师傅调整导轨,我看看你们说的能和我以前看到的对上谱不

网友:
安装台面应该是磨过的吧,至少平面误差在0.02范围内,否则你这个面要有调的地方。剩下的就简单了,4根铁条上打好内六角沉头螺栓孔,台面上相应打上螺栓孔,按你这个规格,60mm一个差不多了,M5应该够了。把所有螺栓都带上,别吃力,把每根上的前中后三个螺栓轻轻带上劲,然后用大理石的直尺作为基准,找好直线,一边调位置一边紧螺栓,要记得从一边开始紧,别东一下西一下的,那样做的后果就是最后几个螺栓调不出来。侧面的直线度误差,如果你的加工误差是0.01,那么装出来的误差小于0.02,要看手上的感觉和技巧。安装面的误差是靠台面保证的。

网友(点评):
方法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厂也是这样找的。

网友(点评):
如果装配基准面加工准确的话,按照这个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不是一般的难度啊。

网友:
线轨安装面旁边应该有一条精磨加工的基准面。以此基准面找表。线轨旁边有没有安装楔块的地方?有的话可以用楔块顶正。先带螺栓,不要加劲,然后用百分表找正,边紧螺栓边用百分表复查精度,最后紧死螺栓,可以用准直仪复查一下直线度平面度。下定位销。

网友(2011-01-25):
加工成长孔,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网友:
光学自准直仪器,0.03没有什么问题的,以前弄过。

网友:
用经纬仪打出相对位置

网友:
都不是很可靠,首先上述大侠说的都是粗定位,这么长的导轨,如果没有定位基准面,,那么导轨调整完后,必须要有定位销,锥销。以防实用变形。直尺找正只是安装过程用到,最后的精度要靠定位销。有条件的话,可参照锥面螺钉下压一个滚针,调整侧母线。

网友(点评):
从头看过来,就你考虑到了“实用变形”。 这个更关键!

网友:
多加一句,最好有准直仪,来看垂直面内的直线性。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在精密装配中,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需要一个定位基准面的,而该基准面的精度是按照每米或者每份米来计算精度的,比如0.01/m等标注,楼主所说的2400mm要达到0.03貌似很难,等待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1-02-24):
还没装过这么大的导轨

网友(点评):
这个导轨就算大啊,那15000x300x100的导轨算什么???

网友:
首先安装台面机加出精度达到的靠山以及基面,并且打孔,用机床加工,然后用准直光管调试。。。

网友:
呵呵,装配进来学学习

网友(2011-03-31):
我们公司用的大平尺,大理石的。3米多的,调在0.004mm内。

网友:
用机床显微镜...........

网友:
有难度  等着上课

网友(2011-04-30):
1.要求直线度0.03mm是全长还是每米
2.只要求上线(水平方向)的直线度,对侧线(垂直方向)的直线度没有要求吗,要是没有的话估计。。。
3.接缝有没有要求,一般要求接缝处0.04塞尺不入吧,且接缝处上线误差0.005mm)
4.导轨6根在平磨上一次磨出,且需上下两面都磨,磨完最好做矫直处理(侧线一样)
以上问题
1.要是要求全长0.03mm的话,有点难度,要是只要求一个方向那ok,要是侧线也要求,估计是流产
2.要求侧线则需在安装面有侧承靠面
3.端面与导轨面垂直度要求

3m平尺可调垫铁支起,两端打成0-0,以平尺打导轨,计数,算直线度

网友:
把六根铁条放在一条线上,  在拉钢丝,用机床显微镜找正。

网友:
期待高手处理方法~实用性的~

网友:
搬个凳子 听课      呵呵

网友:
这个很不好弄啊!呵呵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再找老师傅问问,有结果再给大家个信哈

网友:
可以试试用限位削,达不达得到0.03确实没试过

网友(2011-06-18):
我的意见是 先画线打孔再打表找正

网友:
这要看直线度技术要求是针对那几条面的如果只对一个面那都好解决。。。。

网友:
应该是双导轨才对吧?400x3=1200,有难度。听课吧

网友:
划线,压板压,测量直线度,找正,打孔,安装

网友:
没啥困难的,随便找个导轨手册,那上面都有教你怎么安装导轨的。

网友:
貌视有点难度 ,等着听教.

网友:
安装精度太高,简单的打孔安装是无法保证 的,可以通打孔安装后,再通过平磨保证精度!

网友(2011-09-14):
先用直尺定位打孔,安装时用螺钉先连起,用表边调边紧螺钉;然后用定位销定位。

网友(2011-10-27):
有点难度,我是来听课,

网友:
可以用两种方法试一试,先将导轨定位误差在0.5mm之内,再将导轨打孔孔径比螺丝外径大经1mm螺丝不拧紧,再按如下操作;
1、在导轨一旁拉一根细钢丝与导轨平行要离得很近,钢丝要与导轨和平台要绝缘,数字万用表拔到电阻档1X100K,一根表笔接导轨,一根接钢丝,用肉眼看移动导轨的一端当数字有变小时再往回移一些,只能凭手感,当数字变为1(最大)时轻轻拧紧此端螺丝,再按此方法调整另一端,如此调整6个就可以了。
2、将平台放在精度稍高 一点的机床上,如龙门刨或镗床上用百分表找正,当达到要求时拧紧螺丝。
3、确认没有问题后再用502将导轨和平台粘牢,每一根导轨的两端要打定位销,最好是锥销。

网友:
先钻孔,螺栓联接,校直,再钻定位孔,再利用框式水平找导轨水平进行研磨找平。

网友:
打孔配螺栓后,在导轨底面,涂一定厚度的糊状高分子涂料。边紧螺栓边测量调整精密度。达到要求后,抹干净挤出来多余的涂料。根据涂料规定的室温和时间,涂料固化后,就能投入使用,

网友(2012-02-16):
1.首先把螺钉孔周遍用油石去毛刺
2.再用表或刀口尺看以下直线度
3.后用力矩板手固定螺钉
在装配高精度的东西往往细节很重要

网友:
我忍为先打孔,现在数控的打孔精度应该没有问题,在0.1之内就可以了,安装面要好,所谓直线度
其实是用千分尺跳出来的

网友A:
很好搞了,上面还是有2-3个行家,其他大部分外行,综合一下,就有答案了,还要看你的悟性,百分表就可以搞定,天机不可泄露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搞了,上面还是有2-3个行家,其他大部分外行,综合一下,就有答案了,还要看你的悟性,百分表就可以搞定 ...

说的很对,关键一点是测量基准,装配钳工是要有很高的悟性哟

网友:
安装平面一定要好,导轨旁边有依靠吗,有的话可以在上面打孔装顶丝来调节。

网友:
只靠打孔是不行的,要有可调节的想办法,比如加顶丝啊。

网友:
好好学习呀,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傅做这个还行,我看看再去学学老师傅的

网友:
42楼反应的比较全面

网友:
钻孔的形状公差锯比位置公差大多了,在数显镗床上用铣刀钻吧,听课中……

网友:
等着听课,,,,,顶起来

网友:
为啥不直接加工一个2400mm 的导轨呢,分段好加工难以保证装配精度。

网友(2012-05-01):
太精彩了.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网友:
能否安装后调节?

网友:
加我Q,2310725470,我会为你解答详细问题的。

网友(2012-07-07):
要用到定位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