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谁能看懂?

楼主(2010-09-24):
%_N_L9850_SPF
PROC L9850(REAL B_POS,REAL W_POS,REAL  V_POS)
IF $P_SUBPAR[1]==TRUE AND $AA_IM[B]<>B_POS
G90G00G53Z-500W0V0D0
G01 B=B_POS F200
ENDIF
IF $P_SUBPAR[2]==TRUE
G90G00G53 W=W_POS
ENDIF
IF $P_SUBPAR[3]==TRUE
G90G00G53 V=V_POS
ENDIF
M17

网友:
不是C语言,看不懂。也不像VB.

网友:
这个有点C语言的成分,又有数控编程语言成分,合起来就不认识了,

网友:
是西门子的数控系统宏程序

楼主:
是西门子宏程序,数控镗铣床里的B(工作台) V(镗杆) W(滑枕)轴的控制,谁能解释下程序的意思?

楼主:
像西门子系统840D数控镗铣它们长度,半径刀补用么指令?
   看别人有时候用D1        有时候用个程序来控制,弄糊涂,请下大侠们?

网友:
西门子840D,首先这是一个带参数传递的子程序.

在不完整的参数传送时可以通过系统变量
$P_SUBPAR[i]判别,该子程序的传送参数是否已经
实际编程。
作为自变量(i),系统变量获得传送参数的号。
系统变量 $P_SUBPAR 提供:
 TRUE, 如果已经编程了传送参数
 FALSE, 如果没有使用值作为传送参数。

$AA_IM[轴] 在MKS中读出实际值 MKS -机床坐标系

网友:
%_N_JZKDA_SPF
;$PATH=/_N_SPF_DIR/_N_AT_MPD
PROC JZKDA(INT ZH,REAL KD1,REAL KD2,REAL KD3,REAL KD4,REAL DW1,REAL GJ,INT GS)
DEF REAL BL1,BL2,BL3,BL4,BL5,BL6,BL7,BL8,BL9,BL10=1
BL1=$P_TOOLNO
BL2=$TC_DP6[BL1,1]
BL3=$TC_DP21[BL1,1]
BL4=0-(BL2+3)
BL5=2*(BL2+3)+KD1
G[8]=ZH G90 G00 X=BL4
              G91 G01 X=BL5

给你看一段常用的参数编程的例子吧,这些参数常常只是 用来作运算用的
$TC_DP6[BL1,1]
$TC_DP21[BL1,1]
这两个很实用

网友:
7楼好厉害呀  不知对发那科B类宏程序怎样 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佩服,好厉害呀,对了,MKS是么意思啊?还有IF $P_SUBPAR[1]==TRUE 带AND $AA_IM[B]<>B_POS
这段程序,而IF $P_SUBPAR[2]==TRUE不带那段程序?

PROC L9850(REAL B_POS,REAL W_POS,REAL  V_POS)是注释,还是为了运行必须这么写的?

楼主:
我接触西门子840d系统时间不长,
有哪位大侠能推荐些书?关于西门子840d像上面的宏程序介绍,讲解。
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其实对于一般性的编程,先看看入门手册,基础编程手册以及循环编程手册,就已经够用了.要想提高的话就看看高级编程手册吧.这些资料或许论坛里都有人发过,你找找看.找不到的话在到西门子的官方网站上下载.

老外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国内没有什么企业能比得上.   这就是差距.

另外说一下,对发那克的系统接触不多,不熟。

网友:
我来补充一点:关于PROC,在宏程序的开头使用,是切换到西门子语言模式的标志,在宏程序结尾处用M17结束该模式,切换到ISO语言模式。

楼主:
谢谢您!
        能还透露些嘛?嘿嘿

网友:
太乱了,兄弟的技术太差了!!!

网友:
啃西门子的标准循环。完全啃完,就会发现可以提刀纵横天下了。
不过俺没啃过,主要是没地方用。哈哈。

网友:
就是变量加条件转换之类的,这种在法那科,三菱的系统上都可以用,不过有可能语句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也用变量编程。

楼主:
技术好的,兄弟,就多透露些,与大家分享下嘛,不要吝啬嘛

网友:
我只能看懂事西门子的   没用过西门子

网友:
品牌系统间的语言,没什么值得拽的。

网友(2010-10-26):
给我一本系统说明书我可以玩转整个系统

网友:
学习了啊,俺只懂FANUC的A类B 类宏程式
西门子不太懂啊

网友(2013-11-09):
西门子

网友(点评):
为什么你总是喜欢挖坟

网友:
%_N_L9850_SPF

PROC L9850(REAL B_POS,REAL W_POS,REAL  V_POS)
子程序L9850 ,并接受上级程序建立的自定义变量及变量内设定的数据,变量类型REAL(正负实数),自定义变量共3个,B_POS,W_POS,V_POS。

IF $P_SUBPAR[1]==TRUE AND $AA_IM[B]<>B_POS
判断检查传递的参数,如果上级程序传递下来的第一个自定义变量B_POS有效并且当前B轴的机械坐标与B_POS内所设定的数据不符

G90G00G53Z-500W0V0D0
运行程序G00 Z-500,W、V轴转至零度,取消刀具长度补偿。

G01 B=B_POS F200
B轴转至B_POS所设定的角度,工进速度F200。

ENDIF
结束判断

IF $P_SUBPAR[2]==TRUE
判断检查传递的参数,如果上级程序传递下来的第二个自定义变量W_POS有效。

G90G00G53 W=W_POS
运行程序,W轴转至W_POS所设定的角度。

ENDIF
结束判断

IF $P_SUBPAR[3]==TRUE
判断检查传递的参数,如果上级程序传递下来的第三个自定义变量V_POS有效。

G90G00G53 V=V_POS
运行程序,V轴转至V_POS所设定的角度。

ENDIF
结束判断。

M17
返回上一级程序。

网友B:
%_N_JZKDA_SPF

;$PATH=/_N_SPF_DIR/_N_AT_MPD
程序路径说明

PROC JZKDA(INT ZH,REAL KD1,REAL KD2,REAL KD3,REAL KD4,REAL DW1,REAL GJ,INT GS)
子程序JZKDA,接受上级程序传递的自定义变量,变量类型INT,REAL两种,INT-带正负号的整数,REAL-正负实数

DEF REAL BL1,BL2,BL3,BL4,BL5,BL6,BL7,BL8,BL9,BL10=1
新建自定义变量BL1、BL2、BL3、......, 变量类型REAl。

BL1=$P_TOOLNO
定义自定义变量BL1,等于当前主轴刀具号。

BL2=$TC_DP6[BL1,1]
定义自定义变量BL2,等于BL1刀具号所设定的半径值。

BL3=$TC_DP21[BL1,1]
定义自定义变量BL3,等于BL1刀具号所设定的基本尺寸的第一长度补偿。

BL4=0-(BL2+3)
计算BL4

BL5=2*(BL2+3)+KD1
计算BL5

G[8]=ZH G90 G00 X=BL4
进入ZH所要求的坐标系(G[8]=1=G53,G[8]=2=G54,G[8]=3=G55,以此类推),移动X轴

              G91 G01 X=BL5
移动X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_N_JZKDA_SPF

;$PATH=/_N_SPF_DIR/_N_AT_MPD

王斌?

网友:
在我眼里都是乱码啊

网友(2014-01-06):
PROC L9850(REAL B_POS,REAL W_POS,REAL  V_POS)是定义带参数传输的子程序。L9850是子程序名,括号里的是要传输的三个变量。但是L子程序是不能传送变量的,这里我也不懂。IF $P_SUBPAR[1]==TRUE 带AND $AA_IM[B]<>B_POS
是说当$P_SUBPAR[1]==TRUE 并B轴机床坐标系不等于B_POS值时,下面怎么样。

网友:
这个还真的看不懂( O2 k, a1 z) T)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