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要做皮带轮,注意事项---请教

楼主(2010-09-24):
我现在要做皮带轮 以为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方面的问题

要求是有三个槽 来放皮带的  我要怎么来做保证  皮带轮的同轴度

其他的不用考虑 我就是想知道要怎么来保证我的皮带轮的同轴度

应该有很多的方法 有谁知道 帮忙下吧

网友:
一次装夹,车断面尺寸,车三个槽,钻镗孔,就可以保证同轴度了。

网友:
同意一次装夹加工来保证同轴度要求。

网友:
同轴度要求是多少?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其实做一般的轮子只要不是用在特殊场合,要求不是太高,用一次装夹的方法完成所有加工当然更好不过了,如果有难度,也可以车好槽后,夹外圆镗孔,也能保证一定的精度,当然,具体要看你工件的要求高不高才能讨论更经济的加工方案。

网友:
不就是个皮带轮  要不了什么精度的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