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的塑料壳体如何考虑散热

楼主(2010-09-25):
公司新开发的显示器,IP66,但前后壳体是塑料的,为不损害内部元器件,应该如何考虑散热最好呢?-----功率20w

网友:
能加内部散热风机吗?如果不能的话加散热条吧,要看你的显示器的大小和空间啊?

网友:
有必要那么严格的密封吗?难道水下使用?塑料的不奇怪,但是都开散热孔啊

网友:
一个小风扇和一些散热孔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如果必须密封, 可以在壳体外加散热元件,必要时再加个小风扇  我学的是大机械  这类问题就是:风冷或者水冷,油冷

网友:
塑料外壳……
用一部分金属外壳代替塑料,可以不?

网友(2011-04-06):
做好内部均温应该就可以。20W并不大,显示器尺寸多少?

网友:
20W不小,全密封的话感觉部分外壳要用铝合金做成散热片状,并且发热元件直接贴在内层散热片上还有可能。
这种显示器一般用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