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图如何建模!

楼主(2010-09-25):
求教建模步骤或上传实体,3Q~

网友:
实体建模,然后倒角,最后抽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具体点?或者画个出来看看,3Q

网友:
先建出腰形柱体,再用旋转切除(草图R200,旋转半径150),最后抽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旋转半径如何选?麻烦小画一下大致图,谢谢

网友:
没什么难度的还真没人看的上,如果真的有点难度,可能还会有人试试,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然没难度你就画一个让我看看

网友:
按2楼的做就行了,不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画一个看看,谢谢

网友:
可能要用曲面来画哟。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旋转切除么,草图是R200的弧线加封闭,旋转半径是R200的弧线顶点到旋转轴150,切除后圆角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画一个传上来让我看看,尺寸无所谓,大致就可以,3Q~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主要是顶部出不来吧,这个不难,多看看扫描放样就会了
没时间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主要是前视R200,右视R150的那部分不会画,有空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不难吧???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旋转切除,草图是R200的弧线加封闭,旋转半径是R200的弧线顶点到旋转轴150." 你照做没?

楼主:
回复 网友G:

    lingyoufeng@163.com         3Q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不来,就这一步不会,麻烦大致画一个发我邮箱,谢谢lingyoufeng@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便,加密你也打不开.你不会SW?怪哉怪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你讲不清楚,你愿意就发给我,不愿意就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零件发给我看看,lingyoufeng@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E:

    威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一步,指导了,3Q

网友:
我看22楼与原稿有本质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特征做的,大圆弧面圆弧连接处不是很顺!如果用曲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能你想复杂了.就是简单旋转切除,这样简明又与原稿一致.个人看法...

网友:
我在这学习了,有收获了些

网友:
回复 网友I:

    收获了些...是什么呢?关键是一楼的草图轴侧图中曲面是一个面不是几个面要看清。

网友:
R200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建好了  怎么发给你 ?

网友:
不难啊,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第一次发图,不好意思,网络慢,发了那么多

网友:
学习中   建模的方法有几种吧

网友:
不需要很强的曲面命令,我用Inventor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初学者,不管收货多少,说一下还不行啊。我要虚心学习的

网友:
拉伸、圆角、止口后,抽壳

网友:
下载完成后,把后缀DWG改成SLDPRT即可用SOLIDWOKKES打开,新手做图意在切磋!

网友:
整体思路是,画实体,然后抽壳
实体建模的时候,会用到一些曲面造型的东西,比如BOUDARY,扫描,等等

网友:
此贴看完回复当做学习和练习用了

网友:
本人是新手,画了一下试试,不知道对不对,里面螺纹的地方没有细化。

网友:
我画了一下,可是不晓得怎么样传上来

网友:
看起来还好  还没做  等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