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度很大的攻丝作业:45#钢3毫米丝锥攻2.5毫米底孔快速实现(附视频)

楼主(2010-09-25):
大家注意看,头一次进给就直接进去了差不多有10毫米,带出很多切削,这就是普通丝锥的弊端,如果是螺尖或者螺旋丝锥那切削早就主动排前或者后面拽出了。不过算一下就知道了,0.5毫米的牙距,就是差不多一次使用低效丝锥就完成了近10毫米的螺纹加工,剪除前面3毫米无螺纹段,7除以0.5得到14,14扣的螺纹应该已经够必要的锁紧力了,所以足见这个攻丝机效率有多么高,目前没有搞到2毫米丝锥,2毫米丝锥很难买到好的,不过估计扭矩保护还真的有点难,但是2毫米丝锥准备用挤压丝锥,那个丝锥扭矩就是大,所以估计也够了。

使用国产切削丝锥,不是螺尖丝锥,也不是螺旋丝锥,所以有很大的考验价值。如果使用螺尖丝锥或者螺旋丝锥那将大大提高效率。这次为了考验扭矩保护性能,也就是用这种不大科学的普通刃的丝锥。其实不管是挤压丝锥还是螺旋或螺尖丝锥都使用这个电动攻丝机的,而且效率还要提升,而断丝率还不会增加甚至降低。这块钢厚度20毫米,先在没有拍视频时试验攻了2个盲孔,也是把丝锥螺旋刃部分全部埋到孔内后算完成,整个螺旋刃带尖头一共是15毫米长。我就以此15毫米部分全部埋入孔内为结束。实际一般攻丝不需要这么长,10-12毫米足以了。可见这个攻丝机效能还是不错的,如果有绞手手工攻这么深的话操作者心里会发慌的,毕竟这是钢件,3毫米攻15毫米的寥寥无几,所以我说手工攻十之八九会断掉,有时心里作用会作祟的。

网友:
看你发了好多这样的贴子
我想问下你这个攻的垂直度怎样。
乱说的。不对请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些问题就会明白了,这个攻丝不特意讲究垂直的。这个会自动与孔保持平行才是最重要的特点,垂直不垂直关键是打孔步骤,攻的螺纹垂直不垂直取决于底孔。丝锥会自动被孔壁导引找正的。这点大家仔细想想就会想通的,一颗钉子要钉进木头力,你要扶住它几下钉几下,最后用力钉。但是现在使用电钻打下导引孔,钉子放在预引孔后钉子就不容易被偏锤而砸弯,即使导引孔是大大的不垂直,但是钉子放进预引孔很也能保持笔直埋进木头。这种锤钉方式很有用,几个相互错斜的钉子具有惊人的锁紧力,木板很难脱钉。回到攻丝上,如果孔不垂直你攻丝非要垂直的话那丝锥不是很容易断啊,这也是一些丝锥折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事实上手电钻的好处是手压紧钻轴延长线中心顶,丝锥会自动找正。成丝质量非常好,效率也是极其好。如果这个理论你想不通,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有了理论基础,还有无剪辑的视频演示,都是现实验证理论了,你还提出这个疑问显然你没有仔细推敲这个方法的妙处。

网友:
感觉一般般吧,没有什么震撼的感觉,用过3的丝锥攻过10厚45号钢板,效率确实那叫一个低啊……
但毕竟用得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不能说震撼,毕竟这个视频拍得不清晰,我请人拍,他不会半按快门,所以聚焦总是错误,糊了。这个三毫米攻在45钢人手工攻效率确实很低,这么小的孔只能慢工细活,所以怎么也震撼不了啊。不过攻3.0X10毫米深头一次就到深位的用普通丝锥估计也就5-10秒安全完成,退出也就2-3秒,所以效率还是明显提高,实际不是单孔提高那一点点,丝孔质量也提高了。断丝率会显著降低是明显的。以后对手感的控制也会越来越好,预计一天单人完成千把个孔是没啥大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假若这孔的深度只有1mm。不知道会不会偏,我想过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王树大

    假若这孔的深度只有1mm。不知道会不会偏,我想过你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1毫米浅的孔一般都没什么高精要求吧,除非这个是直径1毫米以下的。关于浅孔不浅孔 为什么会偏呢,应该倒过来说,一毫米浅螺纹孔即使偏较大攻丝也不会断丝锥,即使硬把它弄断了也是轻而易举取出断头吧。电钻攻丝的扶正特点是一只手握住手柄与扳机,使得大多数劲就是把持电钻主体,真正施加垂直力的手另一只手抵住电钻尾端,这类手电钻尾部已经握把都是经过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设计的,所以尾端用力很容易获得接近轴向的推力,这个推力是可以最接近丝锥的轴向线的。所以比手动绞手就是日本人使用的那种棘轮式攻丝绞手手柄极短也没有电钻做的接近丝攻轴向线。再探讨一下台钻式攻丝机,台钻式攻丝机动力头部轴线不动,是以工件的浮动来对中的,这就需要丝锥有较大刚性,人手要灵活移动配合,但是过小的丝锥还是很难获得扭矩保护的。

楼主:
没人顶就之际顶

楼主:
没人理会啊,没人去实践吗

网友:
我也来帮你顶一下( k* B6 U/ N3 q- k
的确是个好东西啊

楼主:
大多丝锥都是HSSE的,现在新出来的丝锥几乎都是HSSE的,就是假冒的丝锥也可能打HSSE,否则根本就不好卖掉。这个确实是国产丝锥,含钴的比较贵,9元一根,上面有没有中国牌子的字,但是有不锈钢专用字样。还特意写了HAN GU,就是汉语拼音“含钴”的意思吧,不大可能是牌子的名称吧。确实不是垃圾丝锥,算是正规丝锥。但是绝度不是进口丝锥,卖家都说了不是进口的,通常卖家都会把国产当进口卖的多,拿进口产品当国产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买好一点的丝锥就是为了攻小孔 安全,查了网上的进口丝锥价格,1-3毫米的都是比较贵的,50-100多元一根,4毫米的还没小的贵,总之小丝锥攻丝确实有难度,很多钳工都知道的,3毫米以下攻钢件很多人都发憷。有些在工厂里干公家活时是用歪门邪道完成的,就是加大底孔径,并只攻很浅的螺纹扣,这样的螺纹一般用用确实可以了,但是对于长期频繁拆装的组件危害很大,很容易造成螺纹连接强度丧失。现在一些DIY者由于是干自己的活,有精品意识。所以打得底孔比较符合标准,但是前3-4牙还是比较轻松进给的,之后就是半圈进,再退1/4圈,攻得极其缓慢,因为稍有闪失冒进就会折断丝锥,这么细的丝锥断在深处是非常难取出来呢,导致整个完成大部的工件报废将是极大的浪费。一个3毫米钢件螺纹20扣10毫米有效深度的螺孔估计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才能攻成,说实话,我在工厂里经常攻小螺纹丝。一般班组里的人都发憷,遇到这样的小孔都让我来攻,但是我还真没有攻得这么深又这么紧扣的螺纹。现在准备搞DIY方面的工作室,尽量做小活精细活。正好我有经营电动工具,所以想到了迷你钻最适合完成这个任务,虽然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我已经笃定这个机器能完成高难度攻丝任务的,丝毫没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