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制件表面渗碳后的粗糙度---请教

楼主(2010-09-25):
材料为18CrMn,渗碳后1毫米深的硬度为58~60.请问精车后能做到0.4的表面粗糙度要求吗?

网友:
0.4肯定得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精车0.8, 0.4要磨得。。。。。。。。。。。。。。。。。。。。。。。。。。。

网友:
你做表面滚轧看看,它可以降低粗糙度,不过你的轴太硬了,咨询一下刀具厂商

网友:
锥孔精车可能做不能到0.4的表面粗糙度要求,还是考虑磨吧。

网友:
除非你买昂贵的硬车,还是选择磨吧

楼主:
我们客户(老外)说他们是精车出来的,国外刀具好,难道我们国内没那么好的刀具吗?

网友:
估计一般车不太行

网友:
应该是要磨了,车不太可能

网友:
买进口刀,
可以达到,

网友:
.................,这就是差距啊,哎!!!!

网友:
用硬质合金宽刃刀或陶瓷,速度高些,可以车出你要的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车完后,可以用细砂纸来砂一下!应该能达到

网友:
硬车,用金刚石刀具就可以了。现在用得很多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磨削省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