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设计之滑动曲柄传动装置

楼主(2010-09-25):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自行车正朝着无链条时代发展。这辆新型自行车以纤细的金属钢丝代替链条,并采用曲柄机构替换了脚蹬处的飞轮。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踩踏脚蹬时,与脚蹬一体的心形曲柄会带动肾状偏心轮转动,偏心轮凹槽内的滑块便会来回运动,滑块通过钢丝与后轮相连,以此带动后轮转动。此外,您可以通过变换脚蹬处的心形构件大小来调整车子性能,使用控制杆改变滑块高低位置,以此控制行车速度。据称,这种设计能很大程度上改善自行车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似乎转动起来的效果类似于老式蒸汽机车的驱动轮

网友:
没看懂?扫街兄,还有图吗?尤其是后轮的结构。先谢谢啦。

网友:
很有创意,不知少力不,突然加速会不会打滑

网友:
希望看到后轮的图片。

网友:
这个结构可以实现无级变速。

网友:
(转)脚蹬通过偏心轮带动两个拉杆,两个拉杆交替前后运动,看不到后面的飞轮处,估计后轴两边都有单向飞轮, 细钢丝卷在上面,同时飞轮内有发条盘将钢丝向后拉紧,这样每踩一圈,拉杆拉动飞轮一次,左右交替拉飞轮。

设计形式挺新奇的,由探索意义,但是效率不一定会比牙盘-链条结构高。

实际上,链条仍然比钢丝要好,在抗疲劳,抗拉,耐磨损方面都要好,搞笑的是,这个结构里面最应该用链条替换掉钢丝,然而设计的卖点却是非链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