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的热伸长怎么计算??

楼主(2010-09-25):
机床主轴的热伸长怎么计算??

网友:
简单的办法,假设主轴箱升温到恒定温度,用热膨胀系数乘以最大轴承支撑间距。
稍复杂的办法,做一模型,用有限元计算(最简单的就可以了)。
但主轴热伸长一般粗略估算就可以了吧,因为一般是主轴前端固定,后端可以有滑动量的,允许一定的热涨冷缩。

网友(点评):
本人是初学者,能不能在详细点说说关于主轴受热伸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