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调质后用什么刀头车加工?请高手来指点

楼主(2010-09-25):
40Cr调质后用什么刀头车加工?请高手来指点

网友:
用YG类硬质合金刀就很容易的切削加工,用YT类硬质合金刀也能加工。

网友:
常用的数控涂层刀片都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常用的数控涂层刀片都可以搞定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要求,用高速钢也可以加工!

以前已经有很多同样的提问了,请找找!

网友(2011-03-23):
我都用过可是很容易磨损我 是 车22个的细长轴因为调质过所以很硬YT和YW的刀头很容易磨损。刀头磨损后车去容易发劲。想问 问高手们什么样的 刀头不容易磨损?先谢谢了 !

网友:
40Cr调质后,硬度值是多少?提问请看《较为规范的提问格式,清晰的提问=高效的回复》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尽量接近文中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