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表面做UV处理,抗紫外线测试通不过!

楼主(2010-09-25):
求助各位:
     ABS表面做UV处理,抗紫外线测试通不过有何办法。谢谢!!!

网友:
能不能搞个像 防晒霜 或 墨镜 类 的东西?

网友:
测试防紫外线通不过吗?你的紫外线等级几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没有规定几级,要求是辐射强度为340nm,温度为70摄氏度氙灯试验箱内,放72小时,不可变色

网友:
温度为70度,设备的可靠性能如何?还有就是你的产品的工艺有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之前做过这种实验的,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楼主:
请问你们做的工艺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用的是什么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