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MA215数控车床能不能达到Ra0.4的粗糙度?我们想要车内孔!

楼主(2010-09-25):
哪位高手告诉我,PUMA215数控车床能不能达到Ra0.4的粗糙度?我们想要车内孔!

网友:
不能的

汉字汉字汉字汉字

网友:
铝合金的有可能,钢件的就不太可能了

网友:
车床,没说怎么加工、加工什么!
有什么不可能?   车刀钻头、加铰刀、研磨+滚压……    ……

网友:
好点的车床是可以的。目前,硬车内孔是很常见的工艺,比如齿轮热后精车。车完是彩虹纹,漂亮。
只是刀片不是硬质合金的而已。

网友:
车床,没说怎么加工、加工什么!
有什么不可能?   车刀钻头、加铰刀、研磨+滚压……    ……
引用 网友A:

    上到滚压就没意思了。。。。。那ra0.2都可以

已经不是车削的范畴

网友(2010-11-08):
车床的经济精度一般在Ra0.8以下.

网友(2011-01-12):
车铜可以 金刚石的刀头 R1.2的 转速打高 做封闭的软爪

网友(2011-05-09):
应该可以啊,理论上是可以达到RA0.4的

网友:
不可以吧~要达到理论上的数值很难吧。

网友:
我们这里车钢件车到1.6都不容易呀

网友:
估计难度比较大!!!!!!!!!!!!!!!!!!!!!!!

网友:
什么材料,,要是淬火钢工件,用CBN 刀片估计差不多能达到Ra0.8

网友:
钢件0.8吧
铝件0.4
铜件0.4

网友:
我可以提供滚压刀,只要用的上找我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