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敏感系统中梭阀网络的作用---请教

楼主(2010-09-25):
在上面这个图片中,梭阀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啊?应该是最大的压力传递给溢流阀的敏感腔!

网友:
在上面这个图片中,梭阀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啊?应该是最大的压力传递给溢流阀的敏感腔!
引用 网友A:

这2个缸活塞杆伸出是梭阀阀芯会推至左边,从而使压力补偿器开口增大,使油缸在压力增大时不至于减小流量。
同样活塞杆回缩时梭阀阀芯会推至右边。

楼主:
呵呵,谢谢 bull—an,  你的意思是,当活塞杆伸出时则梭阀右边的通道和液压系统  P口想连,这时右端的压力大所以梭阀阀芯在最左边,有杆腔和补偿阀的敏感腔相通
当活塞杆缩回时,梭阀的左边的通道和液压系统的P口相连,这时左端的压力大所以梭阀阀芯在最右边,补偿阀的敏感腔和限压阀2相通,限压阀的压力值一定要小于定差减压阀出口的压力。
       不知道我上述理解的对不对,望指教,谢谢!o(∩_∩)o...

楼主:
呵呵,补充问一下,多路换向阀,在中位时,换向阀左边的口和梭阀是怎样的连接,感觉这一点看不太清楚,有谁见过这种换向阀没有?是这三个口相通还是三个口都处于截至的状态?谢谢!

网友:
这个是负载敏感多路阀,系统工作时,通过梭阀选择最高负载压力传递到定差溢流阀10(负载敏感阀)上,从而进行压力补偿,满足负载需要的压力

网友(2010-10-26):
选择压力的作用~~~~~~~~

网友:
楼主方便把这个油路的,相关介绍也贴出来吗?怎么样的工作情况,实现什么动作?

网友:
这种所谓的开中心负载敏感系统,当低负载的所需流量比较大已经超出泵的供油能力的时候, 相应的二通压力补偿器就不起作用,那么系统的压力就是最小的负载压力,加上一个主阀节流口的压差。而此时的系统压力低会导致大的负载动作慢,或者是不动作。而力士乐的LUDV负载独立流量分配系统就可以解决这种所以的流量饱和的问题

网友:
2的作用我认为是限压,避免超载,当负载压力过大的时候,一方面保护了液压系统,另一方面也是考虑了整车的限载

网友:
细节看不清楚,大概的原理是:两个与换向阀连接的梭阀把油缸中的“大负载”油压信号选出来,与定差溢流比较,变向的控制系统压力,使之与负载相适应,当负载大时系统压力提高,小时压力降低。
 不是专业的,不知分析是否对

网友:
这个是LUDV阀后补偿,抗流量饱和的原理图
也就是泵流量不够导致系统压力降低的时候,所有的执行机构同时变慢,每个的速度和主阀节流口的开度成正比。

楼主:
上面图片的原理解说如下所示:

楼主:
这个是LUDV阀后补偿,抗流量饱和的原理图
也就是泵流量不够导致系统压力降低的时候,所有的执行机构同时 ...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o(∩_∩)o...

楼主:
呵呵,终于把负载敏感系统弄懂了,谢谢那些给过我指导和帮助的人!o(∩_∩)o...

楼主:
有一篇文章,介绍多路换向阀的,感觉很好,和大家分享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