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一个不可轻视的数字

楼主(2010-09-25):
这是流传在60年代的一个机械制造业故事,说的是我国开始制造机械手表时,当时组装出来的手表走时误差达一分钟左右,技术人员以为是零件制造精度问题,手表的零件极精密小巧而复杂,要具体说那个零件不合格是很难的事,更何况每个零件的检验都是合格的。上海牌手表就这样进入了市场。因为这在当时算是高档奢侈消费品,市场供不应求,不但要凭票,还要拿出一定的工业卷才能买到,自然不愁销。据说当时的手表王国瑞士的一个考察团到手表厂参观时,一名技术人员挑选了一些关键零件,组装了一块手表,一测时,每日误差只几秒钟。事实表明,不是零件制造的问题,而是装配的问题。说到装配两字,尤其是动态零部件的装配必须得有一定的配合间隙,这个间隙主要是靠零件的设计公差来保证的,动配合应该有一个尺寸的间隙是最佳配合尺寸,再大一丝或小一丝都不会得到最佳效果。但这很难保证,搞机加工的都清楚,0公差的绝对尺寸加工难度是很大的,因此选出最接近那个理想状态的尺寸的前后一段作为变化范围,即公差。所以在机加工时,对公差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孔的上线(孔最大)与轴的下线(轴最小),配合时间隙最大,如是设备主轴,轴的摆动最大,设备精度降低。反之,设备精度虽高,但却影响设备使用寿命。即使在那些不用运动的产品组装时,孔的下线(孔最小)与轴的上线(轴最大)往一起组装时,往往是很费劲的,手工装配时有时几次都装不到一块。要是自动装配线,经常被清下线的不合格零件中,这一类零件不在少数。所以在加工零件时,最好的零件尺寸就是公差的中线尺寸。
    有时对一些在装配和使用中都无影响的尺寸,机加工时按自由公差IT14级的公差,甚至超差都没太大影响,但要是还有下道加工的零件,工艺技术人员就要注意了。本人就遇到过一次这种事,140长的圆筒形零件,正负公差1毫米多,下道工序要在一端面铣一个深R5+0.25的槽,夹具的定位面就是另一端面,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将筒长的公差改为0.10,才保证了下道尺寸的合格。
   公差,一个不可轻视的数字。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39

网友:
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设计是很需功底的活, 没有十年的琢磨,很难说能得心应手, 同时对于零件之间的功能要有很好的认识.

网友(点评):
机构运转精度就在公差上啊。

网友:
为什么Φ60+0.1  0不标成Φ60.05±0.05呢?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0和0.1一个是上公差,一个是下公差,你标0.05让别人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tntk

    0和0.1一个是上公差,一个是下公差,你标0.05让别人怎么理解,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Φ60+0.1  0和Φ60.05±0.05的效果是一样的,

一楼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所以在加工零件时,最好的零件尺寸就是公差的中线尺寸”

楼主:
公差没正负,只有绝对值;偏差才有正负之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140长的圆筒形零件,正负公差1毫米多,下道工序要在一端面铣一个深R5+0.25的槽,夹具的定位面就是另一端面,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将筒长的公差改为0.10,"
请教'铣一个深R5+0.25的槽'加工时不就是从其所在面向下并以其作测量基准?与定位面何干?  请教

网友(点评):
R5的深度超差了

楼主:
因为是批量生产,用的是组合夹具,一次平排十件活,用圆盘R铣刀加工,才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
那是加工时,选基准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就是工艺尺寸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个概念,六角车大侠说的可能是为了提高加工效率,一次装夹多个零件,零件的基准都一样,所以公差就影响到零件的另一端的铣削

网友:
我前段时间在车间里就遇到了那个问题,没事做的时候,去车间转悠,看到一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工人在铣一个零件的凹槽。当时我就纳闷,为什么那么小的一个零件每次走刀只干一件活,我说你这怎么挣工时哟?然后他告诉我,他也没法啊,零件高度尺寸公差太大了,一次装夹多个活,铣出来的活,凹槽尺寸差异老大了~~~所以就想到了,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许某个尺寸本身的公差控制并不重要,但是对于加工制造的工艺安排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差的作用是什么?基本尺寸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工艺尺寸链我尚能理解,你这一说我就糊涂了,不过还是谢了。我对公差兴趣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问题和公差设计本身没多大关系,看六角车大侠最后那段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尺寸链理解,就是涉及到工艺基准的问题。六角车大侠的重点不在强调尺寸链,他是在强调公差对工艺安排的影响。加工槽的那一端面不好做铣削的工艺基准,选另一端面就因为尺寸链的影响,导致一次装夹加工出来的零件槽尺寸大量超差。但是长度尺寸公差减小后就可以减小工艺基准和尺寸链带来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设计基准,工艺基准,测量基准,不一定重合。所以设计有时候得想到工艺、工人和检验要怎么干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句惭愧的话,俺刚开始学车工,对什么尺寸链很不愿意去理解,俺不管什么公差都尽量干到中间值,很多自由公差,俺也干到0.03内,我是用普通车床干的,俺就喜欢这么干活(还就这么乐意,不嫌累,真的!其实方法很就简单的,所以并不累。)基本都不去重复检测,还帮好多人考试了,从没出错。比如:一次车工靠高级工(俺代考 )有一个内沟槽,说心里话,还不是一般方法能直接检测的,平时也没这样的零件加工,没有量具,16mm的孔深35mm的地方有一个4.5±0.025宽,深4±0.05的槽,俺加工后就没测量,直接交货,结果,6 个人里,就俺做的尺寸合格。

    但其实大家反过来想想,在当今数控横行的时代,在一次安装加工的尺寸链里,只要是工艺合理,您就是设计一个长度尺寸IT13级的自由公差,其实一大批产品做出来的实际误差的也不会比0.03更大,因此,个人认为那些看似公差很大不重要的尺寸,其实会影响装配,影响使用效果,如果掌握好了加工精度(其实是大大提高加工精度,特别是看似宽松的公差)很多问题是会迎刃而解的,有些尺寸基本都不用检测了,零件的寿命、精度都会更好,这也是老外大力发展数控的一个原因吧(俺纯粹瞎说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吃这饭以后还要请教.

网友:
为什么Φ60+0.1  0不标成Φ60.05±0.05呢?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引用 网友A:

    我也期待这个问题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佩服斑竹大侠,我是挺想实际操作的。不允许也没机会,到车间基本都是看别人干活。工作两年了,没玩过床子。有些东西亲自操作了理解肯定深刻。工艺怎么安排就涉及到了成本和效率,尤其结合工厂的实际条件,有时候咱们干设计的考虑多点还是好。

网友(2010-10-25):
经验之谈啊,现在工作中也经常遇到公差的问题

网友:
讲的好,有技术,是有深刻理解的,真是好东东

网友:
0和0.1一个是上公差,一个是下公差,你标0.05让别人怎么理解,

网友:
受教了,真是第一次对公差有一个不同于书本的理解,

网友:
我觉得 前面数字是基本尺寸 要保证也应该尽量保证这个尺寸。而后面的偏差值是允许在这个尺寸附近变化的上下限,由配合以及精度决定。加工到中间尺寸的说法是不对的 如果这样就如3楼所说的一样。没必要去查什么公差了,只要有精度,确认公差,除以2 加个正负就好了 。。。。 这样显然是不科学的!!

网友:
正在学习  互换性与公差配合····

网友:
为什么Φ60+0.1  0不标成Φ60.05±0.05呢?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我是这么理解的:在需要配合的场合,孔径 ...
引用 网友F:

    说的很正确。轴孔配合,“名义尺寸”要一致,不然图纸让人费解。
    即使对加工而言,Φ60+0.1与Φ60.05±0.05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根据统计,一般来说孔偏小轴偏大。
    再说个题外话,有时候公差标注是为了照顾基准制,比如铜垫内径,标成Φ20.3+0.05,为什么不圆整标成
Φ20+0.30+0.35呢?

网友:
加工中的孔偏小轴偏大是人为故意的,降低废品率。

网友:
很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一切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一定多学习,这事最好的

网友:
支持25#
主要是配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keplerfang大侠,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孔的入体标注形式,目的在于加工过程中更方便的掌握尺寸,加工到60即下限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你那个标法怎么理解?

网友:
这事情最头疼了,虽然设计手册上介绍了那么多
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
小小一个问题正是平常不注重的,才会出现工作中一些常理难以解释的现象发生。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最后是缩小了公差带。

网友:
对于精密机械来说,装配更重要,同样的零件能装配出不一样的产品

网友:
公差确实很重要,特别是精密加工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