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型号是7130(K)请问这个K是代表什么?

楼主(2010-09-25):
请问大家,我的磨床型号是7130(K)请问这个K是代表什么,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k)是重大改进顺序号。当结构布局和性能有重大改进时按A、B、C......字母顺序选用。

网友:
是 数控的意思吧? 当前长度: 1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正常命名的话,K放到前面表示数控的,如:原M7130,数控改造设计后可以为MK7130。
放到后面一般是指在原机型上进行改进,但不会是改变控制方式的改进,也不需要加括号。
猜测:带括号的(K)也许是哪个厂自己随意命名的数控改造机型。

楼主:
感谢大家,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0-11-03):
请问是哪个厂家生产的?每个厂家的型号都有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