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收卷机构的电机问题?
关闭

楼主(2010-09-25):
如下图所示的摩擦卷取机构中,为了保证卷取时的张力保持不变与线速度不变而采用6N·M交流力矩电机(并且通过链轮减速)。为了减小安装尺寸(交流力矩电机尺寸同普通电机差不多),可否将其改用直流力矩电机,如果可以应该如何改。、

另外对此机构我有一疑问,即随着卷取直径的增大,由于重力增大,两辊之间的摩擦力也增大,薄膜的张力应该越来越大,这是力矩电机所无法调节的。在此情况下用力矩电机有何意义??

网友:
参考一下,卷料机,用三个轮子,前面两个轮子,夹住薄膜,其中一个有动力,后面用一个轮子收料,把前面的动力引过来。

网友:
卷取直径的增大,力矩是不是会减小,线速度是不是会减小?

网友:
用力矩电机的方法太老了,有更多先进又简单的办法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不要卖关子,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力矩电机自己可以根据负载调节线速度的啊

网友:
张力机构有很多种,原来只接触过线材的。

网友:
建议选择比例阀门精确控制收放张力,电机、磁粉之类的就放弃吧!
舍得花钱在技术上投入,产品质量肯定有保证的。
电气比例阀就不要用SMC的了,欧美的可供选择的有不少。

网友:
为什么放弃磁粉式的,楼上没说出理由来。

楼主:
建议选择比例阀门精确控制收放张力,电机、磁粉之类的就放弃吧!
舍得花钱在技术上投入,产品质量肯定有保 ...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控制张力,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调速:即在摩擦力增大的情况下仍能保辊子转速不变

网友:
根本问题就是控制张力,控制转速是间接的。要做与直径相关的补偿曲线。
我哥们以前管2微米薄膜的全线,所以了解一点点。

网友:
收卷、放卷,根本在于张力控制。所谓的电机调速、磁粉刹车调速都是起到一样的效果。
磁粉在使用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可能磁性会失效,导致无法精确控制张力。
比例阀门精确控制张力,关键在于阀门响应时间、流量、重复精度、稳定性等参数。

网友:
保持张力很重要,也很简单,可以采用重力辊过渡。

网友:
是自动张力控制器加磁粉制动器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浪费了我3个银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可以试试,看哪一种的控制精度和稳定性更好。

网友(2011-02-16):
可以安装张力控制器```````````````````````````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采用交流伺服电机呢,交流伺服电机有一种工作模式就是力矩模式,据说很适用于这用对于拉力的控制?

网友(2011-03-24):
学习了,让我同事也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