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卷板机上用的液压系统

楼主(2010-09-25):
我想做一台卷板机,两端的液压压力要在150吨/个以上,
设计要求:1。能同时控制两个顶子上下,
              2。能同时让一边的上,一边的下,
              3。最好能把液压控制系统和卷板机的电源控制系统集成在一个控制器上。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用什么样的液压系统和控制系统

网友:
我刚刚给人做了一套,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加我好友。

楼主:
加了 啊,怎么和你联系?

楼主:
我的QQ:89714706,晚上在线的

网友:
个人感想,这里是技术交流的平台,楼上两位好像成了商业交易了

网友:
用比例控制就可以了,和简单的,调节的时候用比例,倾斜抬辊的时候用一般的换向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简单的,用两套液压系统分别驱动可以啊。

网友:
可以用一套液压系统,再加一个换向回路

网友:
个人感想,这里是技术交流的平台,楼上两位好像成了商业交易了
引用 网友A:

    贝贝版主曲解了我的意思 ,我并没有向楼主索取报酬的意向。是我看了楼主的表述之后觉得他对液压的认知度还是不够,如果要是想做好这个卷板机是不容易的,他给的条件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他给的单只油缸150吨,那么两只加压油缸的压力就是300吨。给这个条件的意思是啥?是让我等给你计算油缸的截面积和系统的压力呢?还是有别的意思?(楼主要卷多厚多长的金属板,啥材质需要那么大压力?)
   楼主如果需要别人帮你设计这个液压系统,你应该给出的条件就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你应该给出压力的同时,应该给出你要的速度和行程,这是必须的也是非常关键的条件。至于你说的控制办法以及方式等都不是一下可以说清楚地。
   在这里楼主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的说出你的目的,是不是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是不是想在这里通过大家来为你慢慢出来一个轮廓,你可以直接拿过去自己就用,也不用来感激哪一位,自己又不需要好好学习,这样不好。
   我给你总结一下你的目的:1、你要用两个油缸来加压,每只要达到150吨的压力,行程(        ) ,速度(      )。
                                     2、你要达到两只油缸可以同时加压,同时泄压。两只油缸可以单独加压,单独泄压。
                                    3、将轧辊的正反转控制和油缸控制做到一起。
   就是这么几点看起来简单的东西,要想做好也不是那么简单事情。没有具体的要求真的不好给你出主意呀,第一点的行程和速度楼主是知道的,也好给出来数据,但是,那两只油缸要同步上或下的,你的同步要求有多高?该怎么给你考虑同步?两只油缸还要单独上下工作(矫正喇叭现象或卷喇叭口)你是否需要保压,保压多长时间?
  楼主说的将正反转控制和油缸控制做到一起,这好说,只要将两只油缸的方向控制阀都做成电磁或电液控制的,只要有一点电工基础的就可以实现这些控制,关键是这些控制按键的大小排列是相当有讲究的,这些按键都是点动的,如果排列不好,不人性化,就不会很好使用的。也可以用遥控的方式来实现的。

       先简单的说这些吧,其实要说的太多了,一下说不完,不过可以跟大家说,我是不会向楼主要报酬的。但是,楼主这种方式我不太喜欢。给你指点一下就可以了吗?不是那么简单呀。

网友:
楼主怎么不在线呀 ,我怎么加你呢?

网友:
卷板机数年以前我为浙江舟山的一个造船厂制造过一台大型的液压卷板机,目前还在正常使用,我认为做这个设备决非易事(可能我才疏学浅)。是通过多次的改进后才成功的。这样一个较大型的设备一次改进就要多化几千,几万的RMB。楼主要是以前没有做过大型设备的经验还是不要自已做的好。你如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可在

网友:
不知何故帖子没发完就上传了?
楼主要是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发帖来咨询。但我是不会再来参与制造了。

楼主:
哦,谢谢金话筒,我刚刚接触这个行业,是做不锈钢的,卷板最大厚度在50左右,宽度不超过1500,有时要卷锥筒,我看到过别人的机子,两边也是150吨的顶子,但是油压系统和卷板系统是分开的,很不方便,还有让各位见笑的,我对机械,电子,液压是个门外汉,到这里是想请各位指点一下,到时候我请人给我做的 时候,好提些建议,不到之处,各位谅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