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可以自动对称吗

楼主(2010-09-25):
SW画一条中心线,然后再画一条直线与此中心线垂直,可以和PROE中一样能自动捕捉此直线第二端点与第一端点关于中心线对称吗???并可以重新标注直线长度时,还是关于中线对称。

网友:
当然可以了,选中点画就是了,第二条线要变黑(要有约束)才成

网友:
完全可以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有个自动对称的工具,你到草图里把它调出来,你定义好了对称轴,你画好一边,另一半就自动的出来了

网友:
新手上路努力學習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