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装配-----求助

楼主(2010-09-25):
本人在装配液压缸的时候,发现活塞上的Y型密封圈的唇边(或O型密封圈)总喜欢在缸体内部有螺纹的地方被弄坏,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装配方法,既不损坏密封圈又能达到装配精度?

网友:
和液压缸打交道3年多了,还真得对液压缸装配这一块不是很熟悉。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0.1-0.2mm的铝皮(软铝或紫铜皮)卷成筒插入钢体内(先在薄壁筒内壁抹机械油),然后插入活塞杆拔出薄壁筒。筒口可翻边用两个法蓝夹住方便取出。法蓝孔比钢体内孔大一点作为密封圈安装过渡。

网友:
ai.....................谢谢指教了、、、、、、、、、、、、、、、、、、、

网友:
可能是结构设计不合理吧。

网友:
每种型号的油缸(缸筒有内螺纹)都加工一个带台阶衬套,内衬套孔与油缸内径一样,长度与螺纹长度相同,外径与螺纹内径配合,口端倒打角好安装Y型圈,加工好后,锯成两半,装入活塞后拿出。

网友:
油缸(缸筒有内螺纹)有一个带台阶衬套,内衬套孔与油缸内径一样,

网友:
我见的油缸活塞杆往缸筒内装配时没使用什么工装,而且没出现像楼主说的情况啊。缸筒螺纹部应该是比活塞加密封芯的直径大的啊!

网友:
缸杆端部有螺纹,再和前缸盖装配时确容易将前缸盖的Y型密封割伤,我倒是有个好办法,不过很雷,把活塞从缸杆上取下反着装,就没事了,这个办法有点扯,各位可别骂小弟,不过套铜皮装配确实是好办法,又学了一手

网友:
学习了,垫铝片,哈哈!实践出真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