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仓落料震动器---请教

楼主(2010-09-26):
我们公司的落料仓侧壁总有沾贴的没有落下的料且累积。因此我们打算加一台震动器辅助落料,有熟悉这样震动器的朋友请给指导一下,该选什么样的震动器,安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网友:
得先说你的仓多大?结构类型,料的颗粒度,含水量的多少等问题,之后才能选择振动器,计算振幅与振型,
振动的目的是破坏堆积的稳定性,而有些小颗粒物体,比如细的氧化铝粉末,用振动就不行了,要用充气的方式,使其具有流态,否则,堆积以后振动就没有效果了,

楼主:
仓大约2立方,四方锥体。
料粒度约30--60,含水大约20--30%
楼上的朋友有震动器的资料或图片请提供

网友:
有气动振动器和电磁振动器,我公司无锡力马是专门生产全自动包装码垛生产线的

网友(2011-03-10):
得先说你的仓多大?结构类型,料的颗粒度,含水量的多少等问题,之后才能选择振动器,计算振幅与振型,
振动的目的是破坏堆积的稳定性,而有些小颗粒物体,比如细的氧化铝粉末,用振动就不行了,要用充气的方式,使其具有流态,否则,堆积以后振动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
直线式送料器(振动式的),有大小型号选。

网友:
一个普通的振动马达应该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