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的格式dwg和dat、lcs

楼主(2010-09-26):
如题,我们收到的图纸中,有部分图纸的后缀是.dat和.lsc而不是dwg,请大峡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该如何的应付这样的图纸并打开呢?

网友:
dat是VCD的文件 用暴风影音 解霸3000等都可以打开的。
lcs是一个合并两个文件的工程,用来将两个文件合并,相同部分保留一次,不同部分一次写入,其中利用了求最大公共子序列的算法,蛮好用的。 可以用lcs datafile  LCS2005 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我是说在ACAD里如何的有后缀dat和lcs的图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缀是dat的文件应该是DWG的备份文件    试试把dat文件的后缀直接改成dwg然后再用CAD打开。
看可不可以  最好是复制一份再改。

楼主:
我把后缀改了为dwg,还是不行啊,郁闷